[存储] 拆个微型TF读卡器,请大家避坑(之前发错区了)

楼主(2022-10-17):
几年前车载和家用设备集中购入,就买了很多TF卡,随卡又买了很多这种Mini读卡器,车里家里包里到处都放的有。
有的是随卡赠送的,都是一样的型号,可能只是外壳颜色有不同(白色和浅蓝色),送的所以也不能苛求质量有多好,但是质量差到出厂即坏我也是没想到的。

其实用到的频次很少很少,这次是因为需要一个小U盘,就插了TF卡用了试试,好家伙没两天就坏了。
就顺道把手头的全新的也都试了下,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坏的。难道这玩意儿出厂就报废?还是说有保质期?

坏的症状:
1,不插卡,单独读卡器插到电脑上,会不停的提示插上拔下的提示音
2,插卡之后,读卡器插到电脑上或者影音设备上,会出现拷贝报错、播放中断或者卡顿
3,插卡之后,插到电脑上,用U盘/硬盘检测、修复工具检测,会报警说有大量坏块,但直接插同个TF卡到电脑卡槽检测就无异常

建议这种大家就别买了,送的也尽量别用了。坏读卡器可能会损坏TF卡和影音设备。
同时也想问问大家,这种小巧的TF卡读卡器或者转换器,有推荐的吗?
多合一的我有很多飚王的,很好用也耐用,但有的影音设备需要一直插着外接存储卡,空间有限只能用这种小的转换器。

▼全家福

▼主板正面,C2是我已经拆下了

▼主板背面

以上,谢谢观看!

网友:
牛屎。封装比较垃圾,牛屎的好像稳定性都比较差。 但是在万用表里好像还比较稳定。有没有高手解释下

网友:
读卡器找不到用武之地。

网友A:
有晶振吗,有时是晶振问题。

网友B:
就只有我看不到图片吗?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东西,不值得捣鼓了

网友C:
索尼MRW-FC1读卡器,台湾RTS5186芯片,对比一下做工。

网友D:
车里家里包里到处都放的有,唯独就是这里没放。

网友:
成本压缩太厉害,压根就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只有我看不到图片吗?

我也看不到。

网友:
还是买质量好的用吧,我也看不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只有我看不到图片吗?

抱歉可能是发帖时操作问题,我这边能看到,刚才我重新上传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晶振吗,有时是晶振问题。

没有的,很简单的牛屎+电容+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索尼MRW-FC1读卡器,台湾RTS5186芯片,对比一下做工。

库存2件  是重点!!划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里家里包里到处都放的有,唯独就是这里没放。

已重新上传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库存2件  是重点!!划重点

时间是18年。。。早就没货了

网友:
这种小的,没发现有好用的

我一直用索爱的,比这个大太多

网友:
牛S的不耐用,现在用川宇的那个固体封装主控的,用了几年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索尼MRW-FC1读卡器,台湾RTS5186芯片,对比一下做工。

拷贝运动相机视频速度较慢。建议买正品川宇USB3读卡器,拷贝速度快兼容性好。

网友:
自从手机容量变大后,卡都很少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