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优利德售后点赞!UT71A屏幕断笔划修好了

楼主(2022-10-17):
一部炮灰表优利德UT71A,屏幕显示断笔画,习惯了也不影响使用,精度也可以就没管,前段时间打优利德售后电话问了这个情况能不能修,回答说可以,于是就寄过去维修。过了差不多20天今天收到了(国庆长假会慢一点),打开测试屏幕显示正常了,还送了一块电池,维修单是写的换了U2和屏幕,简单测试电压电阻正常。
优利德售后的确名不虚传,只要是客服说可以修的故障都会修好,换零件免费寄回包邮,试问还有哪个厂家能做到,以后会继续支持优利德,为优利德售后点赞!

网友A:
福禄克? 今天有位群友透露,表寄回福禄克校准收费1400多!表卖那么贵,售后还是天价的!我实在想不出理由不支持国产表!虽然技术上我们落后,但是普通应用场景,国产表还是可以胜任的,更何况,国产表在欧美市场也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人家欧美都能接受,你为啥不能接受?

网友:
U2是个啥元件,比较好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 今天有位群友透露,表寄回福禄克校准收费1400多!表卖那么贵,售后还是天价的!我实在想不出理由 ...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1400是做了什么。
我在福禄克修过一回表,质保期内免费的。平时仪器校准我们不用福禄克用是德,每年一次,一般手持表没这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1400是做了什么。
我在福禄克修过一回表,质保期内免费的。平时仪器校准我们不用福禄 ...

说了,就是福禄克289校准

网友:
黄皮当太多了!其实大部分应用场景,国产万用表完全可以胜任,只是国人对国产缺乏信心!很多时候买个几十块的表,感觉不咋地,就以为国产都这水平!然后冲着几百上千起步的福禄克而去!

楼主:
对,支持国产,希望其他厂家也像优利德售后那样,让消费者买的实惠用的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 今天有位群友透露,表寄回福禄克校准收费1400多!表卖那么贵,售后还是天价的!我实在想不出理由 ...

之前也有优利德万用表返厂校准都是免费,有问题也是免费维修好,这点可以说是无可挑剔了,大家都支持国产吧。

网友:
支持国产的优利德

网友C:
优利德的售后真是万中无一,说真的,全球第一那是妥妥的,福禄克这个黄皮的售后和优利德比起来差屁股都不如,胜利经常售后也是不要钱的而且校准也不要钱,福禄克的连没有包装盒都不给售后,黄皮党在这方面敢抬杠就去吃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的售后真是万中无一,说真的,全球第一那是妥妥的,福禄克这个黄皮的售后和优利德比起来差屁股都不如 ...

这个我觉得并不客观,过保维修收费是理所应当,不收费是厂家锦上添花。
关于包装,我维修的时候并未要求,只寄了机器,你是维修时被要求了还是听说此事?

网友:
  国货优利德良心厂家,不像有些国内企业专坑国人,卖给国内的产品比国外卖的还贵,质量还差劲。

网友:
我的UT205E坏了。直流电压和通断二极管档都用不了。发个帖子来论坛问怎么办、坛友推荐返厂修
我就发回去了。时间久了点、20多天我都忘了这块表了。修好包顺丰寄回来了。维修单上写的换了IC
好用了。这售后杠杠的

网友:
一直有坛友说优利德售后好我也买了块优利徳的表。

网友:
我一直用优利德万用表  钳形表   就是看好售后服务的

网友:
这售后不错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觉得并不客观,过保维修收费是理所应当,不收费是厂家锦上添花。
关于包装,我维修的时候并未要求 ...

我没修过,上次我玩玩那个156BMAX表的时候联系福禄克那个姓刘的,13661515.。。。。。电话号码的那个人,顺带问一下,她说需要外包装,我到现在手里一个黄皮都没有呢,我不是对黄皮的产品有意见,是对那些S币(B)反感,17B+在400左右还是很不错的,但是那些吃福禄克二手生意的人整天忽悠17B+这些表700-800价位都是好产品,等等,巴拉巴拉那些一大堆说辞,说一点点福禄克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800价位了,螺丝孔用金属的还是好一些等等,那些卫道士就出来使劲喷我,就像以前那些日系车的狂热份子,现在泡沫戳破了,东西是好东西,但是不合理定价作为一个普通人还在吹捧就没意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修过,上次我玩玩那个156BMAX表的时候联系福禄克那个姓刘的,13661515.。。。。。电话号码的那个人, ...

我都是邮件联系,只联系过北京维修中心,没联系过上海的。如果跟我要包装我肯定是要投诉的。
福禄克低端10*和1*b的现在的确价格偏高。但如果是公司采购,不需要很高性能但要求稳定可靠,福禄克还真就是唯一选择,至少前不久不会修坛友说的欧姆档布线问题就不可能在福禄克上发生。公司十余年前曾经采购过一次优利德,我选型,结果既不好用也不可靠,以后再也不敢轻易尝试不熟悉的表了。直到两三年前在本坛看了136b+的拆机才又试着买了一台,用着还行,但仔细看电路仍有小的不完善的地方,还好都是能自己修改的。我也多有推荐。今年这表的机械部分陆续出了2次问题,也都修修补补继续用。这样的可靠性给爱好者玩还行,但是不适合大量采购给生产线上用,否则我们的工程师还不成了业余修表的了。就像我一直说的福禄克表不见得是性能有多好,它真正的优势是很难找到大的问题。如果拆福禄克会发现从低端到高端布线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说成熟的设计得到了继承。但拆优利德看看,我觉得好像有几个设计组各搞各的,136+的pcb我基本可以接受,但有些价格更高的表layout反而不如人意,反正如果不打开看看不用一段时间我还是不会轻易购买。
136+如果改进电路的小问题,换midget保险,改进机械部分,成本增加不了多少,即使提高一倍价格还是完全有能力和福禄克15/17b正面竞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邮件联系,只联系过北京维修中心,没联系过上海的。如果跟我要包装我肯定是要投诉的。
福禄克低端1 ...

1.优利德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优利德的产品我非常的反感就是700 800 1K的产品也依然不洗板,焊油满天飞,这一点细节的东西连给福禄克提鞋子都不够,万用表这种耐用品大的改进已经不可能了,在中低端的价位,比拼的无非就是各个方面的细节改进,洗板子这种。。。。国产表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2.136B+即使改进我到不认为能够和17B+竞争,但是250元全新包邮的UT15B PRO这款产品算是优利德技术下放,有的一拼,我上天拆了UT15B PRO,没想到背光板是4个1210的LED贴片,背光均匀超亮,工业级的设计定位明显是用心改进了,250元这个价位段就算2个巴斯曼的保险都要60了,这个价位段我是太喜欢15B PRO了,感觉优利德下一代能进一步完善完全硬刚福禄克的1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