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除了GHOST对拷,还有什么工具可把系统直接刷写到HDD硬盘?

楼主(2022-10-17):
除了硬盘对拷,ghost,还有什么方法把win7系统直接快速刷到另一块HDD硬盘?求详细教程。

网友:
硬盘对拷机

网友:
目前的方法你已经说完了也都会,没有其它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ius

正确,里面有个功能叫硬盘克隆,我机械硬盘换固态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是不是用这种工具要比直接进入系统复制文件要快?

网友:
Acronis True Image这个很不错

网友:
用分区助手的系统迁移,我前几天把机械硬盘上的系统给迁移到了新买的ssd上面了,机械硬盘当作第二硬盘。

网友:
windows自带的dism命令可以。

网友:
硬盘迁移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