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对比一下价格,一百多元的美沃奇电动工具有人做,这么方便的工具利润小就没人做

楼主(2022-10-17):
75元基本是闲鱼上最便宜的价格了,原价二三百,这东西应该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但是75元相对于那些一百多元的电钻马刀锯价格不成比例,这个价格买个锯柄有点不甘心,如果按照那种所谓公版价格应该也就十元二十元,那还是满香的

网友A:
PDD 5块钱一把AK重型美工刀基本能满足,将里面的刀片固定装置去掉,用螺丝固定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D 5块钱一把AK重型美工刀基本能满足,将里面的刀片固定装置去掉,用螺丝固定刀片。 ...

这个办法好,以前还真没想到,回头试试

网友:
厂家不傻,关键看市场看销量,开模量产后如果没有几个人购买,它挣啥钱。指望别人不如靠自己,买个马刀锯夹头,再做个有个性的把柄,不比它那成品好用?
我早就动过心了,最后想想有现成的锂电款马刀锯不用(还不止一把),再去做个手动的,这是图个什么?

网友:
这种折叠锯,园林锯有很多,价格还很便宜,基本是木工锯片,你要换金工也行,我咋看也没 70多买的欲望啊,70多都可以买个电动马刀锯机身了,

楼主:
我是不会花70多元买个把手,不过觉得弄个这种手动的小锯还是挺方便的,电动的虽然方便,毕竟还是体积大,比较狭窄的空间或是比较精细点的活,这种手动的锯就派上用场了,还可用利用手底下的各种马刀锯条

网友:
这个的确没什么市场,随处可见折断的钢锯条,外面夹木片效果很好,不花一分钱。

网友:
就一个手柄价格太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