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充电头重绕变压器改电压试试(BCT05200-C02U/UC3842)

楼主(2022-10-17):
一个插脚坏的5v充电头,丢了可惜,正好换新国标电动车后以前充电器留下来了,准备改个可调电源,于是想拿这个做个辅电板试试。

反馈电阻12k改成43k后电压12.5v了。

要给UC3842供电需要18v以上,需要加一个绕组,于是拆掉次级重新绕,原来5v有8匝,换了细点的线直接绕一层刚好20匝左右,然后又在外面绕了一组线圈,装好后得到2组电压12.5v和20.5v。

拆掉原来USB口盒子还能装回去

网友:
小功率使用

网友:
加个负载量的电压才准确。

网友:
可以改初级绕组和启动电路,变成更适合新国标48伏电池组输入,转成5伏输出,比非隔离降压转换器更安全,不会直通烧手机。

网友:
同款钳表的路过

网友:
貌似铁氧体磁芯被拆碎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