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USB数据线的电阻值大概多少?

楼主(2022-10-17):
有兄弟测过吗?一般比较好的数据线电阻值大概多少?
Text.

网友:
从未测试过,等待答案。

网友:
早就有这个疑问,等待答案。。。。。。。。。。。

网友:
看材料  真线大电阻就小。

网友A:
80-120mΩ左右,大点的能有150-200mΩ,当然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120mΩ左右,大点的能有150-200mΩ,当然越小越好。

谢谢分享!

网友:
得用电桥测

网友(2024-10-17):
要看长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