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9.5v90w电源改nas问题?

楼主(2022-10-17):
惠普hp 195.v 4.62a 90w电源。。带联想e590s主机(d525cpu 2g内存,19.5v 3.33a 65w电源)!加装2块4t紫盘!!

问?这个电源带的动吗?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正品的话肯定没问题,不过hp电源头要改或者买个转接头

网友B:
怎么改?我也有类似的90W电源,能带4块硬盘吗?

网友:
应该没问题,硬盘一般一块10w左右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的话肯定没问题,不过hp电源头要改或者买个转接头

原主机标配的是19.5v3.33a的电源,只配1块电子盘。现在改2块4t的硬盘,电源只提升了1.3a啊?

楼主:
这个电源瓦数,基本达到了没有问题。主要是安数a没有达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主机标配的是19.5v3.33a的电源,只配1块电子盘。现在改2块4t的硬盘,电源只提升了1.3a啊? ...

d525的配置,不算硬盘也就30w左右,一个硬盘启动功率大概20w-25w,日常使用10w不到,原装电源都勉强够,这类品牌电源都是标注稳定输出,峰值实际还能有10%以上的余量,你说90w够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我也有类似的90W电源,能带4块硬盘吗?

网上有教程,实际买转接头方便,我就是买了hp转5525用在数字功放上,90w带不动4盘,硬盘启动功率有20-25w,4块有80-100w,还加上cpu主板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教程,实际买转接头方便,我就是买了hp转5525用在数字功放上,90w带不动4盘,硬盘启动功率有20-25w ...

瓦数是没有问题,我是问‘安数’。4t硬盘1块不是要求2电源吗?现在4.62安要带2块4t盘,还要带主机?

网友:
正品的话应该够

网友C:
感觉没什么问题

网友:
咋样,能带的动吗??这种起码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什么问题

有数据支持吗? 不要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瓦数是没有问题,我是问‘安数’。4t硬盘1块不是要求2电源吗?现在4.62安要带2块4t盘,还要带主机? ...

真的笑死了,物理都还给老师了?难道你用19v电源你硬盘上也是19v?cpu也是19v?主板上有dc-dc电源,把电压转换成12v,5v,3.3v,只要功率足够就行了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测试带的动吗?这配置挺老的

网友:
完全可以带得动!!买个转接头就可以!!

网友:
应该没问题,现在硬盘功率没有以前那么大的。

网友:
手上有品牌的硬盘底座,四盘位的原装电源适配器是12V 6A的,总功率72W,几年了,各种3T、4T硬盘都是四块一起上,从未出过问题。
还有一个国外的硬盘底座,两盘位的,原装电源适配器是12V 3A的,总功率只有36W,也有两三年了,两块14T硬盘,屁事儿没有。

楼主这个电源只要是正品,带那个小主机加两块硬盘,功率富余得很!

楼主(2022-11-24):
好的  正在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