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家看看这块1t固态硬盘,内存芯片怎么用了三块

楼主(2022-10-17):
这种内存芯片查不到。用到的是三块。是512G,那就变成1.5T。
为大家的剖析点赞,继续上几张测试图,速度还可以。
大家还需要哪方面的要求,我尽可能做到。

网友A:
这闪存颗粒是什么奇葩脚位?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闪存颗粒是什么奇葩脚位?好奇

感觉闪存可能是全角位,板子省去了吧

网友B:
这板子,你自己量产一下,变成1.5t 岂不是美滋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闪存颗粒是什么奇葩脚位?好奇

就是BGA152吧,这板子省了好多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BGA152吧,这板子省了好多脚

152脚最重要的是中间的88个,但看F13焊盘,其它的不说,一个ce脚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2脚最重要的是中间的88个,但看F13焊盘,其它的不说,一个ce脚都没有

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欸

网友:
就是把一大堆没用的空点去掉了,所以看起来比较奇怪,不要想着重新量产了,都是一堆垃圾凑出来的,能开出了高容量的,早就当成那个容量的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你自己量产一下,变成1.5t 岂不是美滋滋

要么开出1.5T,我赚了。
那么就是3块512G的垃圾片子凑出了1.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你自己量产一下,变成1.5t 岂不是美滋滋

想多了,固件不公开的,目测是IMN48报废品不满容量开的,3片凑数当1TB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想多了,固件不公开的,目测是IMN48报废品不满容量开的,3片凑数当1TB

得一微的主控 有量产工具流出啊,网上挺容易下载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52脚最重要的是中间的88个,但看F13焊盘,其它的不说,一个ce脚都没有

据我观察有一个CE。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得一微的主控 有量产工具流出啊,网上挺容易下载到的

你以为是9082hc、9081xt烂大街的fw吗,虽然hp也烂大街不过也不是网上能下到mp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我观察有一个CE。

这玩意好像不是ce脚

网友:
厉害,无奇不有,现在国内郑卷这么厉害?

楼主:
如果是三片垃圾芯片,这个初始的无效块数就太少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以为是9082hc、9081xt烂大街的fw吗,虽然hp也烂大街不过也不是网上能下到mpt的 ...

你去站里搜索一下就知道了,有必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去站里搜索一下就知道了,有必要吗

你自己看就知道了,没必要骗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看就知道了,没必要骗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6145-1-1.html 你自己看看,有量产工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6145-1-1.html 你自己看看,有量产工具的

666,瞪大你的眼睛看清楚,帖子9082hc,烂大街,楼主是9082hp,你找个固件帖子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