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废物利用,给音箱加个中音单元。图片顺序好乱,怎么才能不乱呢?

楼主(2022-10-17):
好久没用的音箱,近日得闲,又开始用手机连功放放歌。先是发现有一个音箱的两个低音喇叭相位接错了,纠正后感觉有高音也有低音,但中音基本没有,于是动手加了一对用低音冒充的中间单元。基本成功。先是把下面的倒相管堵死开机试了下音色没什么改变,那就用这个孔装个中音喇叭试试吧,不行的话还能恢复,不影响美观。
家里有好多喇叭,但没有一对是114毫米的,买一对要三四十大洋,舍不得。只有一对电脑音箱稍微合适点,就它了吧。

一通拆啊锯啊卡啊掰啊粘啊焊啊,全部弄好也得四个多个小时了,开机试听,明显感觉有中音了,听着发蒙的感觉改善了很多,就这样听几周再决定后续。

以下是改造的过程,文字介绍从略!

网友:
图片上传完毕后,你可以写一段再插入一张图片,就不乱了

网友:
哈哈, 自娱自乐.

网友A:
音响玩的就是一个脑补。。脑补好了。百元都能听出万元的区别。

网友B:
音响这东西自己喜欢就好这贴发到音响论坛估计会喷到一脸灰

网友C:
大音箱现在成鸡肋了,放着占地方,扔了太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响这东西自己喜欢就好这贴发到音响论坛估计会喷到一脸灰

还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音箱现在成鸡肋了,放着占地方,扔了太可惜

我没什么钱,但空间大得很放个音箱问题。自己造 的房子除了大之外也没什么优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响玩的就是一个脑补。。脑补好了。百元都能听出万元的区别。

金耳朵这玩意儿,它不认识 我,我也不认识它。只能听出高中低三个音。

网友:
折腾有理,折腾万岁。自己高兴就好。

网友:
现在一般家庭都没有音箱了

网友:
中音单元后面最好和箱体单独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