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733电板手的两用四方头

楼主(2022-10-17):
大有5733电板手的两用四方头以前生产的人少,所以卖的贵,我一直想买个底孔8毫米的,外径18毫米的回来用砂轮磨成17毫米,
后来在PDD居然发现一家卖17元的,用券后只要15元不到,
到手一看不是加套的那种,15元比普通头贵了7元也省了自己加工的时间,
5733装上用螺丝刀很方便,有人说扭力大了会打断,
我业余用没问题的,打断了还有原装头可以换上去。

网友:
兄弟,给关键字啊? 17块的确不贵,上了批号后同心度如何?

网友A:
发个链接看看,是不是东成轴冒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链接看看,是不是东成轴冒充的

卡尺量了底孔是8毫米的 ,店名:大艺****折扣店,有退运保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不是,底孔是8毫米的,我有卡尺,店名:大艺电动工具折扣店,有退运保险的,你放心买
...

好的,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不是,底孔是8毫米的,我有卡尺,店名:大艺电动工具折扣店,有退运保险的,你放心买
...

券在那领.想看下

楼主:
多多的券找攻略看,一般新开户得优惠特别多,

网友B:
我也看到过,看评论说是,容易掉批头,里面是不是没有装磁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到过,看评论说是,容易掉批头,里面是不是没有装磁铁啊?!

我的不会掉,有磁铁的,它没有好评返券得,所以说啥的都有,虽然比普通的头贵了几元,但早点用到也值了

网友:
早看到了,但担心材质不行

网友C:
以前35买的 严丝合缝 用了很久 现在还好的 批头同心度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35买的 严丝合缝 用了很久 现在还好的 批头同心度无敌

我这个同心度比较一般,也能接受,5厘米长的看不出抖,10厘米长的有点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前35买的 严丝合缝 用了很久 现在还好的 批头同心度无敌

在哪买的,是大有专用的吗,发个链接看看

网友D:
5733还是不适合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5733还是不适合拧螺丝

是不太适合,但是把紧的螺丝打松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买的,是大有专用的吗,发个链接看看

找不到了 老早买的

网友(2023-05-25):
淘宝上35以上的和这个17的区别在哪?有用过的兄弟吗?

网友E:
术业有专攻,电扳手打螺钉,不是损螺钉就是损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术业有专攻,电扳手打螺钉,不是损螺钉就是损批头。

我用的不多,可能一年都用不了几次,
电板手上次使用是拆洗衣机内桶38毫米的螺母,
加批头上次是拆电动车生锈的螺丝,还是很好用的,
由于使用的经验不足还闹了笑话,
洗衣机内桶安装时只敲击了几下就以为装好了,
实际脱水内桶就会撞外桶,
来回检测了几次才发现内筒螺母没安装到位。
使用频繁的建议电板手和冲击批就分开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不多,可能一年都用不了几次,
电板手上次使用是拆洗衣机内桶38毫米的螺母,
加批头上次是拆电动车 ...

是啊,好的工具能提高工作效率,干的活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