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这个是不是真USB3.0-HUB?

楼主(2022-10-17):
(图片)

网友A:
该拍都拍了就是芯片型号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拍都拍了就是芯片型号看不清

芯片太小,我手机拍不出来。。。

网友B:
要看清主控才知道方案。

网友C:
搞放大镜拍。
不过看这PCB走线应该是3.0

网友:
看走线和布局是3.0的,,,绿联不会那么没底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清主控才知道方案。

太小了,拍不出来。。。

网友D:
看usb接触点是3.0的接口,别的就看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放大镜拍。
不过看这PCB走线应该是3.0

我看了A口有9个触点,应该不会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usb接触点是3.0的接口,别的就看不出来了

有9个触点。。。。

网友:
芯片用微距就可以拍清楚了

网友E:
看外形是,再说说价格吧?

网友:
应该是3.0的,看第一张图里面有6条数据线,应该是2.0 2条和4条3.0的

网友F:
测试一下速度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3.0的

网友G:
上次买了优越者4口HUB,百亿补贴25块多,说是USB3.0,实际到货呢.三个2.0+一个3.0.妈的,玩文字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外形是,再说说价格吧?

某东,49.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次买了优越者4口HUB,百亿补贴25块多,说是USB3.0,实际到货呢.三个2.0+一个3.0.妈的,玩文字游戏 ...

我也买过 特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一下速度不就知道了。

3.0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次买了优越者4口HUB,百亿补贴25块多,说是USB3.0,实际到货呢.三个2.0+一个3.0.妈的,玩文字游戏 ...

某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