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帮忙看看这款电源怎么样

楼主(2022-10-17):
四百五十瓦铜牌效率
网上信息很少,80+官网查不到

网友:
当225W来用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看用料很省,和好的没法比和山寨差的里比算精品

网友A:
一般小厂电源,所有线束还不分颜色。

网友:
比山寨强一点,  ,比大品牌差很多

网友:
这电源好坏取中吧………

网友B:
ID-COOLING主要做散热器。它在15年的时候推出来三款电源,市场反应还不错,大家都以为他要进军电源领域,后来却悄无声息了,现在连他自己的官网都查不到这三款电源的信息。

当年宣传这款450B是铜牌认证,额定功率450W;单路+12v设计,输出功率408W。但现在看来变压器的个头,散热片的面积、水桶电容的体积和数量,完全不是450W的标准面相
想起来那英的一首歌——《过把瘾就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小厂电源,所有线束还不分颜色。

全勇黑色我就不要买那么多颜色的线缆了。。。

网友C:
按照全汉的用料标准,这个400W长期用没问题。
这个电路板的方案很多场都在生产啊,只能说不一定每一个都有铜牌,白牌肯定是全都能达到。

带个啥190W的显卡还是可以的。。。小帆船入门450,和这个也好不了多少,不过用料强点,而且不敢说自己是铜牌。

网友:
这电源还可以  买的航嘉500W里面也差不多这个样子   25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COOLING主要做散热器。它在15年的时候推出来三款电源,市场反应还不错,大家都以为他要进军电源领域,后 ...

带双6或者单8的卡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全汉的用料标准,这个400W长期用没问题。
这个电路板的方案很多场都在生产啊,只能说不一定每一个都有 ...

这是什么方案,使用一般也就带200W以内的显卡

网友:
看这拆机最多当300W电源用。

网友:
电源还是不要对付用

网友:
线是不全铜芯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方案,使用一般也就带200W以内的显卡

双管正激,3.3V磁放大稳压。
65W酷睿CPU+1060这种差不多。

几家大体都是这个方案,这个代工还行的。。

网友:
不错了值得用用

网友:
这电源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