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求助.....apple键盘电池拿不出,有什么办法取出

楼主(2022-10-17):
之前用缝纫机油往电池缝隙滴一点,然后在电池尾部焊接些东西往外拽没用,最后想出个狠招用铁管子往外砸,砸半天铁管子一面砸平也砸不动,目前想不出更好办法了

网友:
外面拿电吹风吹吹?实在不行打个螺丝进去拔出来啊

网友:
拿个电热吹风机吹看一下,那些胶水熔解变软,说不定就可以拿出来了。

网友A:
只要你这个不是锂电池的话,可以拿个电钻在电池上钻个小洞,用取水管断牙那种最小口径的钻子扭动,就可以转动它了,然后拿个钳子拉出来。

网友:
局部实施加热,加热后也许有机会。

网友B:
电钻钻孔,掏出来。

网友:
试试电池仓用热水袋局部加热

网友A:
还有你试着丢到冰箱的冷冻室,冻个一整天拿出来,电池热胀冷缩,说不定就松动了。

网友C:
只有手电钻一条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这个不是锂电池的话,可以拿个电钻在电池上钻个小洞,用取水管断牙那种最小口径的钻子扭动,就可以转 ...

这些工具都没有,有时间加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钻钻孔,掏出来。

没有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手电钻一条路了。

没有电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试着丢到冰箱的冷冻室,冻个一整天拿出来,电池热胀冷缩,说不定就松动了。 ...

想到一起去了,哈哈哈。。。。。。
热胀肯定不现实,金属的膨胀系数肯定比塑料高多了,越热越取不了吧?

网友:
电钻,把电池掏空了,直接夹出来

网友:
只能上手电钻了

网友:
用3-5mm的钻头钻,可能是比较好的办法了。

网友:
电池砸变形卡的更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