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主机带显示屏的Compaq康柏便携式电脑

楼主(2022-10-17):
更新资料和图片在楼下
网上看到的图片,转过来。
第二张图片标题:大高个蘑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箱后面贴纸有型号,字符不太好分辨,只能看清最后有个Ⅱ,显示器不一定是彩色的,90年代单色显示器也不少 ...

更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产品
型号:
Compaq Portable II便携式电脑
操作系统:MS-DOS 3.1
CPU:Intel 80286
内存:256kB-640kB
存储:360kB 5.25″软驱,可选10MB硬盘
显示器:9英寸单色显示器

网友B:
机箱后面贴纸有型号,字符不太好分辨,只能看清最后有个Ⅱ,显示器不一定是彩色的,90年代单色显示器也不少,貌似主机缺了一个5.25的软驱。

网友C:
看这屏幕的荧光粉颜色不像是彩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屏幕的荧光粉颜色不像是彩色的。

又上传了两张图片,是单色显示器。

网友:
不是空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产品
型号

90年代那时候国内用dos3.3x的版本比较多,其次是5.x和后期的6.x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年代那时候国内用dos3.3x的版本比较多,其次是5.x和后期的6.x

噢,我98年才第一次接触电脑,记得已经是win95了

网友D:
竟然还是彩色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竟然还是彩色屏幕

绿色屏幕 ,还是单色,绿色荧光粉而已

网友:
286,还是不错的。16位的高端机。386就是32位。

网友:
记得早期286就是这个样子,以前上大学是见过,但等上计算机课是就是386了

网友:
386也有16位的,386sx就是16位总线的

网友:
这放现在就是所谓的“一体机”,哈哈

网友:
好东西,现在这样一台得大几千块钱把,

网友:
现在看到这种古董电脑真是好有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产品
型号:

这才是真的古董机

网友:
知道这种机器的都应该年近半百了吧

网友:
早期的一体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