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西门子5SU1 353-1KK06电磁式漏保拆机 核心元件竟然是ABB的

楼主(2022-10-17):
外观,电木外壳,非常沉,质感算是非常好的断路器

6A太小了,4500A分断不适合做测试插座

有3C认证

撬开铆钉,从右侧打开断路器,此时左侧绝对打不开。到这里右侧外壳我已经撬碎了

一拆开,零线的那个触点真大啊,不过那个电磁继电器好熟悉啊

好像是ABB的

还真是ABB的,我还以为我拆错了,又看了一眼就是西门子5SU1 353-1KK06
就是西门子
西门子真的用ABB的原件。反正ABB我知道所有的零件包括任何一块塑料,铁柱都是自己生产的,无任何外包。

继续看这个大触点

合闸以后

大触点特写

用电烙铁焊下这个线继续拆解。西门子竟然直接用焊锡,不过这个焊点挺亮的

断路器部分,零线是用这个连杆合闸的

这个灭弧栅也真的大,反正网上说西门子铜件多,我觉得不算多

分闸状态

合闸状态

这个灭弧栅和其他断路器对比

动触头和双金属片

动触头

静触头和电磁铁

这个触点就没零线的大

这个红的不知道干什么的,是不是有触头指示,外壳没开孔

这个依然可以装回去,这东西能装回去说明工业设计好。
理论上把那两个焊点焊回去继续用
实际上这东西开盖后只能报废
严禁继续使用

网友A:
有这一说吗?拆解后只能报废?那是什么装配工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一说吗?拆解后只能报废?那是什么装配工艺啊。。。

我发现真有人拆开修这东西,最离谱的就是双金属片的那个连杆安装以后是卡死的,很多人就是直接短路空开,发现跳闸了就觉得是修好了。实际上这样过载保护完全失效。大部分人拆开修就是把触点擦一下,别的地方也没得修

网友:
有更老的版本是螺丝固定的外壳,可以无损拆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一说吗?拆解后只能报废?那是什么装配工艺啊。。。

外壳是铆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现真有人拆开修这东西,最离谱的就是双金属片的那个连杆安装以后是卡死的,很多人就是直接短路空开, ...

这玩意(不是楼主这个,就是那种没有标Cxx,只写40A 20A) 那些型号没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拆开修要看组装了。。。理论上的确修过的必须300%(至少测试三遍)进行漏电动作测试还有,两倍电流脱扣实验。

老款dz47双金属片一般拆过没事,新款的(施耐德和正泰CXB)金属结构,业余的不容易安装好。。。
拆开也就看看有没有进水,漏电主板有没有腐蚀。
一般是不进行维修的,特别是国产品牌电路就那样,全都丢了。

特别的,配电箱要么保护好,要么装修结束一定要断路器换新的,这些玩意进灰进土进水,全是问题。。。

网友C:
这做工看着比上次那个ABB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不是楼主这个,就是那种没有标Cxx,只写40A 20A) 那些型号没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拆开修要 ...

没有过载短路保护的RCCB只要装好接上电按下T能跳闸就行
反正很多断路器的双金属片和脱扣元件都有个铁杆或者铁片,有的人就是把那个铁片漏了,这过载保护直接失效

关键是这东西有什么好修的,有问题直接换个也不贵,临时用倒是可以修修,到时候出了事谁修的谁的全责

我发现有的开发商配的空开直接被油漆给刷了,这性能肯定会受影响,灰尘就是触点会接触不良,进水漏电保护器类的直接完蛋,电子式的是送不上电,电磁式的直接漏电不跳闸。我还见过有人断路器直接泡在水里用的,泡水里过流保护肯定没了,短路保护还有没有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看着比上次那个ABB差远了

你可要想好了,上次那个ABB是泡水的,这个是没泡水的

网友:
还真的是用了abb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过载短路保护的RCCB只要装好接上电按下T能跳闸就行
反正很多断路器的双金属片和脱扣元件都有个铁杆或 ...

修就看手艺了。
你以为都是体制内责任到处甩啊。本来就一塌糊涂的设计,甩起来倒是各种事。

租房子没断路器,甚至漏电保护不知道好不好。保险丝直接铜线。
你装上个断路器和漏电给换上自己用用就是了。

修?我反正没用过的牌子就要拆开看看里面做工咋样,装不起来或者觉得不确定怎么装,就丢了,会装就装起来用。不会盲目自大的。

工作上谁会修这玩意啊,只要拆下来不管好不好一律换新,旧的只要不能保证好用,都直接砸烂了,我个人也不会拿出去卖祸害人,好用的旧的,正面剪一个深划痕,谁要谁自己拿走。。。

网友D:
应该拆些没3c认证的进口的来看看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大牌子就是不一样

网友:
小兄弟还得是你,哈哈哈哈,这个是热固型外壳,这个版本已经很老了,西门子这个断路器部分工艺很好,和ABB一样,比施耐德还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就看手艺了。
你以为都是体制内责任到处甩啊。本来就一塌糊涂的设计,甩起来倒是各种事。

我这买了一批德力西dz47s漏保,一片就5块钱。再去农村看着哪直接用保险丝,我就直接把这个漏保送他了
要是线路漏电就无解了,农村那边没地线,我买的都是1p断火不断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拆些没3c认证的进口的来看看

又买了一批,等着慢慢拆。我现在就是想拆进口设备,我这也就断路器能买得起了,别的设备想拆买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买了一批德力西dz47s漏保,一片就5块钱。再去农村看着哪直接用保险丝,我就直接把这个漏保送他了
要 ...

单相电断不断零都没事。。。漏电保护最好都断开的。。。

断路器农村用有个问题就是室外安装生锈了会不动作的。。。

所以一般来讲民用小户型进电表前还是有个63~100A慢速老式(保险管,保险片,螺口保险,不是保险丝)200度的熔断体,这玩意生锈了也肯定能熔断。。。一方面是减少火灾最后防线,另一方面可以当作更换电表的断电方法。。。

网友:
世界工厂,按性价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