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希沃实物展台

楼主(2022-10-17):
希沃一体机配的实物展台,方便

型号

这货的短板,有时候用力过大就分家了,需要改进

全貌

主摄像头,还有麦克,配合厂家软件还能录视频,分辨率最大2592×1944,还能设置1920×1080

触摸灯开关

灯珠

生铁配的底座,够重

次摄像头,分辨率1280×720
=======================

网友:
这不是高拍仪吗,我一直以为和幻灯机那样的叫展示台。

网友:
价格很贵,东西一般!

网友:
展示什么东西用?

网友:
这种把图像放大后很模糊。那种光学变焦的展示台,效果好太多了。

网友:
银行用那个

网友:
还以为是教室黑板的,戏称希沃断头台

网友:
500万的,搭配教学系统一起,附加值比较高的。

网友:
是拍证件用的吗

楼主:
学校教室用于展示学生作品之类的。

网友:
这个是带人脸识别摄像头的高拍仪

楼主:
终于把2个展台修好了。前期拆解是为了修理。

第1个目测是以为是灯珠变黄,结果是塑料板变黄,

最终发现是灯珠常量,是图示的触摸芯片坏,换后就好了。

第2个是弯转处线成这样了,处理后好了

修理过程发现线芯和屏蔽层全是铁丝的,长期多次弯转折叠,必定是这样的结果。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