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有容不一定奶大:工具抽屉一般多少内部净高?

楼主(2022-10-17):
比如这种 。最上边横着放常用手动工具的。太高了肯定浪费。

目测似乎10公分?
抽屉 的作用 是做区隔,其实多数情况下抽屉都设得太厚了,东西 少,浪费;东西多,叠着放,拿取不方便;

10公分可能都高了,大多数工具放平也就几公分。

就像文件柜,最实用的往往就是3公分那几格,除了文件文具。各种充电头,线缆。。。

网友:
按自己实际需求

网友A:
这个要看需求,如果只是起子之类,薄一点放一层,要找容易,如果是厚的一些工具,那也只能厚一点那种抽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需求,如果只是起子之类,薄一点放一层,要找容易,如果是厚的一些工具,那也只能厚一点那种抽屉。 ...

我觉得首先抽屉要大,大才能放下东西,厚度6厘米的手动工具,8-10厘米的电动工具,

网友:
大就一定有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首先抽屉要大,大才能放下东西,厚度6厘米的手动工具,8-10厘米的电动工具, ...

我预计80-90公分宽度,感觉挺大了,现在讨教的是内部高度。

当然您给出的尺寸我觉得合理。谢谢。就做6-10的 。

其实手动是不是还可以再薄些?只不过再薄,活儿不好做,滑轨安装啥的,都需要一定厚度。

楼主:
1.2米您是认真的?都赶上单人床的上限了。我预计80-90公分宽度,作为抽屉而言,已经感觉挺大了,再宽滑轨会拧巴。

现在讨教的是内部高度。

网友C:
手动工具5-6公分的内部净高度,底下铺厚度1-1.5的高硬度海绵,厚度2cm左右的格子棉,按工具轮廓撕出来就行,抽屉实际高度要差不多8c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首先抽屉要大,大才能放下东西,厚度6厘米的手动工具,8-10厘米的电动工具, ...

面积要大,但深度看情况,手动工具的不要太深,东西多了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要大,但深度看情况,手动工具的不要太深,东西多了不好找。

嗯嗯,你说的应该是进深吧。因为高低深度方面,我肯定只放 一层手动工具,平铺。
做不到一目十行,就一目一行吧。

进深我30CM左右,和一般工具箱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工具5-6公分的内部净高度,底下铺厚度1-1.5的高硬度海绵,厚度2cm左右的格子棉,按工具轮廓撕出来就行 ...

嗯嗯,谢谢,很有操作性,很明确的答案,谢谢啊!

网友D:
这要看放什么工具,电动的要大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放什么工具,电动的要大的多

手电钻,电起子,电锤以及多数常用仪表,平放,10cm肯定够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很有操作性,很明确的答案,谢谢啊!

amethyst0519的数据是比较OK的,这个是hazet的工具车,参考下。hazet 179n-7
Drawers, flat: 5 x 81 x 522 x 398 mm ∙ Drawers, high: 2 x 166 x 522 x 398 mm ∙
具体详细信息可以看官网:https://www.hazet.de/en/products ... mbolelogosa1-i/font

网友:
留个2米5,自己可以钻到工具箱里面收拾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amethyst0519的数据是比较OK的,这个是hazet的工具车,参考下。hazet 179n-7
Drawers, flat: 5 x 81 x  ...

谢谢。8公分,不错的尺寸。我现在做10,感觉还是有点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ethyst0519的数据是比较OK的,这个是hazet的工具车,参考下。hazet 179n-7
Drawers, flat: 5 x 81 x  ...

感谢肯定,我也是试错几次,废了点时间和金钱得出的最终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