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雷蛇蝰蛇标准版!是否为山寨版,欢迎围观。

楼主(2022-10-17):
同事的一个雷蛇蝰蛇鼠标坏了,左击无效,换了静音微动好了,不能确定是不是山寨的。拆开大家看看,给判断一下。

网友:
山货无疑,板子和微动都不对劲。

网友:
这个不懂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正品,原装就是国产欧姆龙10m微动,主控也没错,板子上有雷蛇的logo,零件布局也没问题,山寨货的板子上加到一起能有10个电器零件就不错了

网友:
是正品,炼狱蝰蛇光有线的就有7、8个版本,早期08年14版年的用料最足,后来的就缩水了不少。不过价格是越来越便宜了。
同型号的我用过一只白蝰蛇,跟楼主拆的这个里面都是一样的,特别是中键那个正方形的微动跟一般的还不一样,
顶部加高了很多,假货一般不会搞这种特殊设计给自己找麻烦

你试试Razer DeathAdder专用的驱动,雷蛇有些老型号鼠标用不了雷云3

网友:
看起来像山的

网友:
蝰蛇?炼狱蝰蛇我记得我买的是双层黑色板设计,现在都这么篓了?

网友:
没见过正品,做工一般

网友:
应该是正品,之前买的250,dip3500的,广西百色产的,能装软件能调节。

网友:
是正品,雷蛇的鼠标不错的,电竞玩家经常用的就是雷蛇、罗技之类的牌子。

网友:
山寨无疑啊

网友:
这样说吧,后来的版本一有活动就卖69,这个做工用料符合这个售价

网友:
越做越缩水,看光学引擎八个脚就知道不是好东西,以前3.5g的很长一块引擎

网友:
看鼠标上的那么多东西,也不像假的。那些那些号称网吧神器的鼠标你拆了看看,跟这个没法比。

网友:
应该是正品

网友A:
正品,鉴定完毕
装雷云2吧,上一代雷云驱动可以识别

参考下图,这个“标准版”是2000dpi的蝰蛇标准版
和6400dpi的炼狱蝰蛇标准版不是一个东西,
这个型号rz01-01450,就是之前的蝰蛇2000dpi,3050芯片,DPI只能250为单位调整
虽然现在的蝰蛇标准版也不是啥好玩意,质感奇差,不过这个更差,
网上经常有人用这个“标准版”蒙人的

网友B:
是正品 山寨不会给灯专门做个板子 ,要不怎么说是灯厂呢当年的左右键用的就是欧姆龙1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鉴定完毕
装雷云2吧,上一代雷云驱动可以识别

大哥很有经验呀,说的有道理,看样子这个就是很差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正品 山寨不会给灯专门做个板子 ,要不怎么说是灯厂呢当年的左右键用的就是 ...

嗯嗯,看微动可能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