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请教一下这个dell E190SF显示器电源如何改LED套件?

楼主(2022-10-17):
有台很老的dell E190SF显示器,灯管烧了。但屏幕等完好。想改LED套件。

请教一下哪里取+12v呢?

LED套件板正面

LED套件板背面

网友A:
直接量电源板和主控板直接的接头啊,一般电源板的输出都是12V的。另外提醒下,改LED如果选的灯珠不好的话色彩会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量电源板和主控板直接的接头啊,一般电源板的输出都是12V的。另外提醒下,改LED如果选的灯珠不好的话色 ...

主板和电源板接口那里只有标识5v的

网友:
尽量用灯管吧,显示色彩比LED自然柔和,眼睛看着没那么累。

网友:
测量一下图中红圈标识的两组电容引出脚电压,应该有12V的。

网友:
现在显示器又不贵,改不划算,而且不一定效果好

网友:
留个名,看看楼主的成功如何。 led灯条我有几个当成照明灯用,有一条颜色怪怪的,偏蓝 看着眼睛很难受。另外几根没这种感觉

网友:
看哪里有25v的电容,从那里取就行

网友:
拆零件吧,要不就卖配件吧。

网友:
元件不错,就是不好改。

网友:
买灯管换,不要改LED,改了颜色不对,偏蓝很不舒服

网友:
直接换灯管最好的

网友:
感觉左边圈里上面那个电容要怀孕。。。。。

网友:
主板电源上面找

网友:
换新的吧   现在显示器也降价了

网友:
某宝卖家都告诉你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