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运气加技术不够,修不好博联的智能插座,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2-10-17):
浙江培训送的博联智能插座sp2,用了几年,坏了,拆开来看看吧,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拆零件吧。开搞,部分图片忘记拍了,就略过吧。

先来个正面的样子,元件不算多

经过仔细查看,发现了一个爆掉的电容,是次级的滤波电容,330u,耐压16伏,已经换新的了,上图绿色那个

接着查,又发现了一个三极管13003击穿了,拆下来测试,的确是集、发之间击穿了,拆下来,记录一下管脚排列

来个反面的样子,贴片元件挺多,不过比较简洁,一目了解

继续查,5脚电源管理芯片(U1)1、2脚短路,怀疑有问题,手上的设备不好拆,还有就是这个元件找不到,所以就没有继续搞,元件是微盟的,丝印是“Z1ND”,在网上找不到,不知有大佬知道具体型号么,或者替代建议。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NO!NO!NO!后面我在次级输出那外接了一个5伏电源,灯亮了,而且继电器有动作,证明后面的电路和wifi模块没问题。
好了,就这样了,献丑了,求大佬指点!!!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6129-1-1.html

网友A:
电源部分坏了吗 额外独立供电修复好

网友:
BP2519 看下, 应该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坏了吗 额外独立供电修复好

对,电源部分坏了,但外接5伏电源可正常使用

网友B:
故障定位在供电电路,维修就好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定位在供电电路,维修就好修多了。

但是元件找不到,这是最糟心的地方

网友C:
已经知道是5V输出,还找什么自行车,直接拆老式充电器,就解决了,也有微型开关电源模块卖,看你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知道是5V输出,还找什么自行车,直接拆老式充电器,就解决了,也有微型开关电源模块卖,看你自己选择。 ...

外接电源觉得不完美,逼死强迫症了

网友:
5V充电器是个好办法,

网友(2022-11-23):
这个应该不好找

网友(2025-02-25):
这放大镜好清晰,啥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