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D型空开 LS BK63N

楼主(2022-10-17):
开始以为是进口货,没想到这水太深,没白干,打个戒指还是够的

楼主:
其实很多看起来像进口货,不得不服国人呀

网友A:
哪里看出来不是进口货的?

网友B:
我就喜欢这里面的编织铜缆……

网友C:
没看出来 和 C 的有啥不同啊,了解的出来科普一下子呗

网友:
这玩意假货很多,不要说进口的了,国产的都好多假货。

网友:
触点的位置卯一个紫铜铆钉,还能再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看出来不是进口货的?

触点就是最好的解释,这只有国人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喜欢这里面的编织铜缆……

当吸锡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到LS就知道不可能是进口的,这就是国产小作坊品牌,浙江龙胜

网友:
用料看起来还可以,做工一般般

网友:
打造铜戒指吗?

网友:
韩文注明了原产地是中国

网友:
说实话,我实在看不出哪里和C型空开有区别

网友:
品牌是进口的没错,只是产品是在国内贴牌。。。

网友:
空开偶还一次都没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来 和 C 的有啥不同啊,了解的出来科普一下子呗

区别在于电流是否通过双金属片——或者有无过载功能.....

网友:
这铜线的颜色是正常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