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带电,LED筒灯关闭电源后微亮

楼主(2022-10-17):
如题,开始以为是插座面板零火反接,结果排查了下并不是。开关控制的就是火线,没有问题。但关灯后依旧亮,后来发现,只要断开地线,就不亮了,地线有电,万用表不在身边,不知道多少V,但我记得以前摸电脑机箱时扶暖气片感觉还挺酸爽的,应该是有点电压的,地线带电难道是感应电?住居民楼好几层高,暖气是PPR主管,不供暖时内部没水就算不上接地了,这一般是找那个地方接好呢,水龙头太远。

网友:
居民楼房入户应该有地线吧,除非20几年前的老楼房没有地线入户。

筒灯有接地线?筒灯没必要接地吧。
没接的话,地线带电灯会亮,可能地零线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接地不好,同层楼有电器漏电

网友:
LN脚并大电阻好像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网友:
我也发现很多地方室内的零线都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