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 R750服务器简单拆机以及iDRAC9管理控制台扫盲

楼主(2022-10-17):
去年买的了,比王思聪还先买
是的,王校长那台也是这个型号,只不过他选的AMD  cpu
毕竟AMD核心多啊,另外他的一块SSD都够买我这好几台的

公司上个服务器服役了六七年了,期间也有升级维修换主板等等,浪潮的主机,超微的主板

出了几次问题后,就着手选型,一开始供应商推荐的R730,简直老掉牙了
然后740,一看还是与现有服务器没什么差别,除了是新的
而后就看上这个机器了,主要是用上pcie协议的SSD了,还是阵列的
目前机器用的1.92TB双盘组的阵列,拆过一块,应该是英特尔贴牌给Dell的,U2口,普通台式机也能用,只是要转接下
网上就有拆解图(双板fpc链接的那种,不是普通台式机用的M,2)
图中可以看到还有很多扩展口是空的,如果全部装满顶配估计几百万就不见了,本机大约7万显卡可以插好几张,十几万一张的那种
SSD可以插好几块,王校长那种英特尔30TB的,几十万一块......
32个内存插槽,可以插好多英特尔傲腾,一张十几二万。。。。

电源是亮点,其实根本用不上这么大的,Dell估计是想着以后会升级
目前平均功耗大约在350w左右,峰值在500w,极少时间能到这个峰值,到450的都少
所以希望再便宜点的话,可以只配700w的,还可以配单只电源
本机双1400w电源,冗余或1+1方式都可以设置
还能设置那个电源做主电源,另一个做副电源
真想撸一个改可调
这电源大概要价2500一个

后面板,左右各一个电源,中间6个网口(目前已经不够用了,但是没有升级计划,看明年吧)
usb都是2.0的,更别说T-ypc了,3.0都没有?当然是有的,请给钞票
USB边上的是管理控制台专用的(后面介绍)

开盖,双CPU,16x2内存条插槽,当然我只配了4条32GB的(前几天又加了4条)
服务器散热器上是不带风扇的,左侧这一排黑家伙,就是一排风扇了,对的,就是咸鱼上那种暴力风扇
插上电源时我都担心是不是他准备要起飞了

下面是dell家的iDRAC9管理控制台(听说是一个小型的Linux系统)
插上电,扫下IP,按提示登录
这时还没有装系统,可以在这个管理控制台操作管理所有...
装系统也是在这完成的,以下截图仅仅是部分关键页面(我觉得大伙可能比较感兴趣的)

系统界面(硬件系统)
电源管理

散热,风扇可以在这设置转速,我这设置的40%速度
机房空调24小时开机的,所以我这不需要将风扇开到最大
机器传感器很多,进气口温度22度,出口。。忘记看了。。。

控制卡,就是阵列卡了。有软件阵列卡和硬件阵列卡之分
我这张阵列卡缓存8gb,可以在阵列卡上单独创建虚拟磁盘等等

可以在这控制开关机,前几天被我弄死机了
在这可以直接控制重启关机等等
电信机房那些服务器托管的,也是这样的,只要有电,只要有网络,你就可以远程管理

另外,主板BIOS也是可以在这设置的,点应用,下次重启就会生效了
如果还有什么比较刚兴起的页面,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A:
花了多少钱?我有一台旧的hp,非常重,谁感兴趣,给个快递费免费送,双cpu,纯铜散热器,16g内存: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794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了多少钱?我有一台旧的hp,非常重,谁感兴趣,给个快递费免费送,双cpu,纯铜散热器,16g内存。 ...

查这个IP看到是厦门,机器估计得有30斤,70cm+大概配置

CPU:   AMD双核Opteron 2210 2.0GHZ/2M/1000MHZ *2个 1207针 (总共四个物理真核心,正式版CPU)
内存:DDR2 667-ECC-REG  8个内存接口
硬盘:不带  2个SATAII硬盘位
电源:康舒  API4FS18  650W
1个全高PCI-E 16X ,一个PCI-E 8X半高扩展插槽
2个1000M网卡
一个远程管理端口
CPU 支持hyper-v 虚拟化技术,可安装VMWARE及XenServer等虚拟化系统,并且支持安装市面上所有的windows及LINUX。

网友:
管理控制台就是好,可以远程做很多东西。都能完成。

网友:
这只能是单位用,家用就牛刀了。

网友:
电源沉的像砖头,里面应该十分紧凑

楼主:
可能很多人好奇,这么牛逼的机器鲁大师跑多少分啊
下面跑分来了,由于服务器没有显卡,再加上核心多,主频低,分数看起来有些失望了

唯一的好处是框框多,内存用不完

跑分还不如今天到的一台部门级工作站,单U 1760000分

网友:
也是耗电大户

楼主:
平均功耗350瓦,不算什么了
也就中高端独显台式机等同功耗

网友:
数框框啊,搞渲染等多线程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后面空间感觉不大,如果上显卡的话估计散热不行,而且感觉如果是4090的显卡感觉比机器还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空间感觉不大,如果上显卡的话估计散热不行,而且感觉如果是4090的显卡感觉比机器还厚 ...

事实上这些图看不到后面,没拍全

网友:
感谢知识普及

网友:
这个只能单位用

网友:
没有那么高的计算量需要啊

网友:
鼓风机涡轮风扇铁壳转子,像Nidec简单做工没有黄铜芯。三洋AVC台达,铁壳转子做工更好点,有黄铜芯铆接加固,不易偏心弯轴。

网友:
iDRAC9管理控制台要买授权序列号的,要不然用不了远程控制(显示器输出画面)

网友:
对比你的配置我这台电脑简直就是破烂儿

网友:
家庭不适合用

网友:
好奇服务器这种的保修政策是怎样的,如果过保了找第三方维修会不会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