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基于NodeMcu和1602显示屏做的自动校时时钟

楼主(2022-10-17):
闲来没事,  根据网上资料, 用NodeMcu D1 Mini 做了一个能联网校时的时钟,  分享一下制作经验。

功能:联网获取当前日期时间来显示
          通过DHT11传感器获取空气温度湿度显示

主要材料列表: [总成本约25元]
PCB                            0元
NodeMcu D1 Mini               11元
5.8*5.8 自锁/无锁按键   5元
1602 5v蓝屏           5.9元
DHT11模块(国产)       2.3元

源码:

timelib:

gerber打样文件:

arduino 1.8.5 编译说明:
1. 将Time-master解压到Library  含有  timelib.h

2. 项目-加载库-管理库,  搜索ntpclient  安装   含有ntpclient.h,   用于网络对时
                        搜索DHT_sensor_library,  安装,  含有dht.h,  用于读取温湿度传感器
                        搜索Adafruit_Unified_Sensor, 安装,   (dht.h依赖此库)

3. 文件-首选项里面 附加开发板网址:http://arduino.esp8266.com/stable/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
   重启arduino
   工具-开发板管理,搜索8266, 安装开发板,  工具-开发板,选择LOLIN(WEMOS) D1 R2 & mini

硬件连接说明:
Node MCU 和 1602引脚连接关系(按引脚标识)
MCU        1602
D6        RS(PIN4)
D5        E(PIN6)
D1        D4(PIN11)
D2        D5(PIN12)
D0        D6(PIN13)
D4        D7(PIN14)

GND        VSS(PIN1)、RW(PIN5)、K(PIN16)
VIN        VDD(PIN2)、A(PIN15)
GND + 3.9K  V0(PIN3)   (对比度调节)

D3:   Flash Key,  低电平有效(开机时长按进入配网,平时短按进入ntp校时)
D7:    Dht11 Data

Flash按键说明:  1. 短按进行ntp时间更新
                2. 启动时长按进入配网模式,当出现Wifi Config时, 微信关注公众号:安信可科技,菜单:应用开发-微信配网

参考资料: 1. ESP8266直连1602实现桌面时钟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2020557
           2. 基于ESP8266自动校时时钟          https://www.geek-workshop.com/fo ... &ordertype=1&page=1

相关文件百度网盘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_8-wev4kvKgHsVShmJH1A?pwd=xfjk 提取码:xfjk

网友A:
1602占用很多接口资源啊

网友:
好是好,总觉得有点浪费

网友B:
既然打板了,不让直接上ESP8266模块,成本可以降低5元。

网友:
既然打板了,按键也没什么用,改成跳线,又省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02占用很多接口资源啊

反正MCU的引脚够用,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
也可以用诺基亚3310那个屏 还能编单色图像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放电脑显示器前面很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打板了,不让直接上ESP8266模块,成本可以降低5元。

这样方便调试,我一般这样,后期再重新打板

网友:
M没有了,谁发到我邮箱里,感谢!   lzb83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