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八块钱的尚动电子钟拆机+改RX8025

楼主(2022-10-17):
这个尚动聪明钟,红包扣下来8块多,比猴子买的贵一块。最基础版的,不能设置休息日闹钟不响,而且仅仅一组闹钟。
昨天到手,测试精度,一夜快了几秒,今天晚上再看,不到24小时快了十来秒,赶紧改8025T

拆掉电池,拆螺丝

这是背面,一共4个螺丝。

拆开有两个板子,一个主控板,一个按键板。
框起来地方是晶振,先拆掉。

拆掉晶振

这个电路是3V的,第三个电池4.5V供背光。
终于可以上8025T了。
从3V和GND引线出来。

晶振一脚焊接信号。
负载电容去掉)。

上电测试,没问题。

组装,调节时间,不显示秒针,只有在整分时候对时。目前比手机快大半秒左右。
然后等待测试时间。

然后顺便测了下温度。
2022.10.18补充:发现居然一天快30秒的误差,找猴哥分析,并结合另一个钟在电源线用这个漆包线时的情况判断,这个钟虽然8025启动了,但电压不足,导致走时严重不准,晚上把两正负电源线改为细电线后,观察了两个小时,问题应该解决了(否则两小时内也会观察到两三秒的差别)

网友:
又开起了外挂模式,看看。时间误差多少?

网友A:
精度到了秒级别,真是精益求精啊。
我的表倒是到了,还没有捂热,没来得及改造,就被小外甥拿走了。

网友B:
旁边的两个电容不用拆吗

网友C:
那个C2C3不是负载电容吗。

网友:
不准才好下手改改改,这下心满意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C2C3不是负载电容吗。

你说的对,看错了,以为是下面那个空焊盘,一会儿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的两个电容不用拆吗

看成下面那个空焊盘是负载电容了,一会儿去掉。

网友:
还没改锂电,这款钟最近是网红,已经改了用了段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到了秒级别,真是精益求精啊。
我的表倒是到了,还没有捂热,没来得及改造,就被小外甥拿走了。 ...

打一顿下次就不敢拿了

网友D:
这闹钟不错,不过一般设置闹铃也不会用这玩意吧?用手机不香吗?自带闹铃功能就很多,也更人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闹钟不错,不过一般设置闹铃也不会用这玩意吧?用手机不香吗?自带闹铃功能就很多,也更人性化。 ...

小孩用的,不用手机

网友:
人工费比钟贵

网友:
8块钱还能要求什么,能看能及时就行

网友:
买了同款5块多入手,本来也打算改的,用了几个月发现误差2秒左右,就不了了之

网友:
我的表还没有捂热就被小外甥拿走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就是香,想改就改

网友:
两个电容不用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