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被扔的索伯充电静音自动摇头风扇

楼主(2022-10-17):
十一长假结束最后一天,在单元门前捡了个索伯充电静音自动摇头风扇

就这么被打开了躺在最 上面,看来坏了以后被主人拆开过,以为是断线等简单问题自己尝试过。

2节18650锂电并联,4000mAh。淘宝同款同容量卖69元

全接插件,挺考究

type-C充电口

开关键及调节键

看过坛友的拆解,还是个用步进电机的摇头风扇

螺丝固定防止网罩松脱

顺时针拧个小角度打开,注意卡扣

直径130mm的扇叶,说是仿生海鸥扇叶,能春风拂面般温柔

120度大范围摇头,直接由2个塑料羊角限制

5v的四相五线步进电机负责摇头

钰泰ETA9638三合一锂电管理IC:充电1A, 升压5V1A。表量输入充电正常,输出5V正常

单片机控制,要是它完蛋就不用修了直接换板替换。ULN2003A驱动步进电机

A29T控制输出到风扇

A19T控制输出到单片机

测量A19T后没有5V过去,单片机不工作。

手头没有A19T,直接拆了短接

单片机工作,按键有反应。

风扇四档5,7,9,0V循环,能边充边用。

接上风扇,步进电机

工作正常,长按摇头,短按换档。

网友:
恭喜捡到宝了……

网友:
女邻居自用第一手

网友:
捡到宝了,估计买新的不便宜

网友:
这个捡的真好!!!好东西!!!

网友A:
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在富人区,白捡

网友:
就怕与你为邻,丢点垃圾一转身就被你当宝贝捡走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顶配的,恭喜成功修复,明年可以用

网友:
不错,这算高档的小风扇了,明年夏天可以拿出来用了

网友:
好好的为什么丢掉呢

网友:
邻居还是挺有钱的

网友:
恭喜  变废为宝了

网友:
看了几个捡东西的,真是什么都能捡到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原件还是要补回去的,没有三极管控制,可能会造成一直在通电,耗电异常,比如说闲置一阵就没电了

网友:
A19T和A29T是MOS管还是三极管,最怕这种贴片元件了,感觉自己之前的知识都白学了,现在好多器件不认识!

网友:
自己修,又可以玩了

网友:
看这做工,应该是无刷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在富人区,白捡

要和同事住一个区才好,面包机彩色打印机空调都扔。面包机搅拌轮不转,彩色打印机卡纸,空调滴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和同事住一个区才好,面包机彩色打印机空调都扔。面包机搅拌轮不转,彩色打印机卡纸,空调滴水 ...

哈哈,这样的邻居在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