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AIWA HS-JX879磁带随身听电路板拆开方式手法及注意点

楼主(2022-10-17):
AIWA HS-JX879 以及类似型号 869 8000 970都类似。前面看到有朋友发帖想拆机器,电路板怎么也拆不起来,现在正好有一个电池烂里面的机器要处理,就正好解答这机器麻烦的电路板如何拆起来的。

无需图纸,日本的东西八九不离十,摸几下就知道大体设计套路,开后盖,打开前舱门,左右手指一抠中框两边,然后取下中框。

图1 红圈部分是螺丝位,所有螺丝先搞下来并记忆住每个孔位是个多长多粗的螺丝,要做到过目不忘,犹如数码相机一样一闭眼就知道哪个孔对的是哪个长度的螺丝,要做不到!嘿嘿,还是乖乖先拍个照,做个记录啥的,不过我是不用。
不过爱华这个品牌最烦人的是一台随身听可以给你用上二三十种类不同规格的螺丝。
要点在于最左边的耳机座和麦克风座两个螺丝,隐藏在电路板的缝隙下面,多数拆不起来的兄弟先栽在这两螺丝上,用细细的钟表螺丝刀才能伸下去,通常眼睛不注意看,是看不见这两螺丝的。有没有想用脚踹下日本设计师的冲动!哈哈!

图2 黄圈部分是要解焊的焊点。吸锡器准备吸力强的,最要命的是四线电机,这东西似乎吸不起来,感情底部和正面两坨的大焊盘粗走线把热量散开太大,电烙铁功率调老大,吸锡也不好用,热量总不够,锡搞不起来,干脆火了,一字螺丝刀在底部边焊边撬,其它所有焊点都搞起来,这电机四个焊点靠边焊边撬起来算了。同时也是要小心热量太大,把电机塑料座搞坏了,我就是小心翼翼,搞起来塑料座完全没有烫过的痕迹。
另外要提的就是顶部的AM磁棒三条线,顺序千万要记忆住,不能颠倒,这三个磁棒线不可乱焊。

顶部左侧,横的一个小板,两个焊点是侧向的,吸锡器搞起来算轻松。但是也很容易把铜箔翻起来,烙铁头温度控制好就行,别太烫。

所有螺丝都搞起来,所有的焊点都搞起来,然后你依然不容易把电路板抬起来,别捡砖头,重要的“手法”还没注意到。
这些都搞起来,电路板也不会很容易起来,第一步手法是先将左手拇指手指甲扣入耳机和麦克风座和金属框的之间缝隙处,不容易抠起来就左右扭一扭,如果还纹丝不动,一定是有些胶或者包浆什么的粘住了底座,反正你稍微用点劲,耳机麦克风座肯定可以起来,这一部分起来了,顶部的侧向电路板可能还会挡一档,稍微往外掰一点,顶部几个点就容易起来,然后半边的板子就慢慢给你搞出来,要小心的是电池负极的触点,是焊接在主板上的,但是一部分是要卡在机芯的框上的,卡的那部分你要略微有点“智慧”的力,眼睛侧向看到里面,小心把电池负极触片给提溜出塑料框架。
最后电机几个点,电池正极焊点。到这步就好搞多了,直接翻起来了。

现在看到机芯上的几个焊接点。
现在就该咋整就咋整。遇到腐蚀的,这种假SONY的电池害死不少机器,正极的部分居然会裂掉,喷出电解液。
镍氢电解液就是氢氧化钾,如果有酸性的就用酸性的溶液清洗。洗完要把酸性溶液也搞掉,不过我直接用万能的飞利浦390CCS的油性来清洗。
别用WD40蓝瓶,(金属干燥润滑剂),很多人喜欢用那玩意,WD40公司对蓝瓶明确表明,对各种塑料和橡胶,仅仅只保证270小时的安全,270小时之后WD40不负责任。我还有压带轮被WD40弄硬化的例子。大约作用时间一年半左右。

网友A:
这个东西做工还很复杂

网友:
学习到了,谢谢大佬

网友B:
做工用料确实很复杂

网友:
很有教育意义

网友C:
曾经有一台爱华的,95年买的,那时候大概500多大洋,后来掉了个滑动的开关,没地方配,用时就一直用小螺丝刀撬,撬坏了,拆开就装不上了,放了几年就扔了

网友:
真得好好学习学习,讲的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做工还很复杂

是啊,收录放全功能,而且还是交流偏磁,交流抹音的高配。仓盖上没有分摊一部分收音调谐电路,所有电路全集中在后背上,密密麻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用料确实很复杂

这个算是倒数第二代数的旗舰吧,最后一代收录放旗舰将结构和材料简化到了一种新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有一台爱华的,95年买的,那时候大概500多大洋,后来掉了个滑动的开关,没地方配,用时就一直用小螺丝 ...

难忘的90年代。

网友:
电路板布置的密密麻麻。

网友:
这手艺真不错,讲的很详细

网友:
不错的帖子,学习啦。

网友:
感谢分享详细的拆机贴,虽然已时过境迁,但情怀依旧,甚是怀念随身听的年代。

网友:
这机器换个皮带很麻烦,跟拆电路板差不多,好像SONY 和松下的比较友好。这个机器的收音机效果特别棒!

网友:
这种老机器还是值得留着的,看着就有不错的心情!

网友:
我也有个爱华JX749卡带随身听收音机效果一流了,就是卡带不如索尼机好听了。

网友:
看到两个铜飞轮

网友:
爱华的电路好复杂。

网友:
看着也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