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宝之山858D热风枪实际功率测量及与850风枪比较

楼主(2022-10-17):
问了另外一个网友他的深圳白光858热风枪峰值功率也只有300瓦的样子。

宝之山858D热风枪实际功率测量及与850风枪比较。

平均功率是用计量插座测量0.005kwh,秒表计时然后计算得出。

发热芯电阻72欧姆,如果接上220v,功率接近标称700瓦。实际上发热芯通电并不是整个周期都导通,导致机器开启时最大输入功率才360瓦(这个相当于峰值功率、预热功率)左右,此时市电偏高约240v。

室温25度,以下测试数据都是热风枪达到设定温度之后测量的平均功率,也就是实际发热输出功率(严格来说还要扣除几瓦的风扇和控制板耗电) 。

设定400度,不装风嘴,风量最大,8档(最大刻度),平均功率195瓦。装11mm大风嘴平均功率几乎一样,(风嘴中心点热电偶测385度)。

设定400度,风力开到中间(4.5刻度) ,11mm风嘴(中心点热电偶测375度),平均功率138瓦。

设定500度,最大风量8档,11mm风嘴(风嘴中心点热电偶测450度,边缘360度),270瓦平均功率。

设定500度,风量4.5 ,平均功率156瓦。

另外有人说那种气泵出风能焊大件的850热风枪标称功率才270瓦,但是气泵功率竟然标40多瓦,比858d这种手柄内置无刷离心风机功率大得多。858d热风枪风机一般只有6瓦以下,低的的24v0.1A,高的24v0.27A,我这个宝之山858d竟然用的12V风机,最大风量时电压有16V加在风机上。这个宝之山热风枪最大平均功率270瓦还是我把风机入风口做了一定扩大之后的功率。
     查了一下风机参数,电压6-13.8v,风量惊人30立方米每小时,换算成470L每分钟,当然因为进风口面积小,实际风量没这么多,但是风压应该有所上升。

12v风机功率实测:
风速最大档 0.245A  16V 3.9W
7 档 0.208A 14V
6档 0.163 11.8V
5档 0.128 10.2V
4.5档 0.115 9.6V
4档 0.106 9.1V
3档 0.090 8.2V
2档 0.077 7.3V
最低1档 0.070 6.8V

网友A:
这个还不是最便宜那种吧,看着参数有点虚啊

网友B:
能不能测一下 850多少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测一下 850多少w

850风枪的加热丝也就二百多瓦,气泵的风量小但压力大,可以用很小的出风口,所以需要的功率不大,但858的风机压力小风量大,所以需要的加热丝功率有七八百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是最便宜那种吧,看着参数有点虚啊

开大风量时还给风扇供电超压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0风枪的加热丝也就二百多瓦,气泵的风量小但压力大,可以用很小的出风口,所以需要的功率不大,但858的 ...

我觉得858主要是为了快速升温所以设计发热丝功率700瓦。但是风量只那么大所以保温平均功率并不大,另外我这个风枪甚至把700瓦当做350瓦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858主要是为了快速升温所以设计发热丝功率700瓦。但是风量只那么大所以保温平均功率并不大,另外我 ...

858我这有,开最大风量,温度设置在350度左右,功率在300w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8我这有,开最大风量,温度设置在350度左右,功率在300w上下

请问是测的一分钟以上平均功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测的一分钟以上平均功率吗

不是,瞬时的,功率不稳定,最高这么多,低的时候就几十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瞬时的,功率不稳定,最高这么多,低的时候就几十瓦

我这个宝之山858d跟你的一样,你的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宝之山858d跟你的一样,你的什么牌子?

深圳白光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858主要是为了快速升温所以设计发热丝功率700瓦。但是风量只那么大所以保温平均功率并不大,另外我 ...

有这方面的原因,更多是因为出风口大,出风量大,为了保住设定温度,就必须加大发热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方面的原因,更多是因为出风口大,出风量大,为了保住设定温度,就必须加大发热功率 ...

但现在只要270瓦平均功率就能在最高风量下保住500度,真的很奇怪,也许设计峰值功率700瓦发热丝只是厂家的一个宣传噱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现在只要270瓦平均功率就能在最高风量下保住500度,真的很奇怪,也许设计峰值功率700瓦发热丝只是厂家 ...

你没考虑冬季低温的情况,有些地方可能室温在零下,这样就需要更多的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考虑冬季低温的情况,有些地方可能室温在零下,这样就需要更多的功率了 ...

零下和25度也才相差30度,不到500度的十分之一,你不会这么天真以为厂家会考虑这么周到吧,一般电器设备标称使用温度范围都是0度以上

楼主:
看了很多坛友的热风枪拆机贴,竟然没一个测量实际输出功率的,然后只有各种经验哪种哪种怎么样,有时甚至说法对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很多坛友的热风枪拆机贴,竟然没一个测量实际输出功率的,然后只有各种经验哪种哪种怎么样,有时甚至说 ...

说到底还是那种风枪好用

楼主(2024-10-29):
快克858D的风机也只有24V 0.09A,手柄内部结构和我手上这个一模一样,除了快克电路板用螺丝固定了,风机功率应该比宝之山的还低。主机控制板单片机也是atme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