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十六块钱的晨哈哈电子钟+改RX8025T

楼主(2022-10-17):
今天改第二个钟。
刚才那个是个副产品,这个才是主角,买了这个以后,看到那个便宜,顺便买一个。这个要稍微聪明一些,价格贵一倍,主要是看上可以有休息日模式,也就是周末可以自动闹钟不响。这是给刚上小学的女儿买的,起床闹钟。
本来对精度不报希望,8025磨刀霍霍,果然,测试后发现一天慢2秒,得改。这个比刚才那个多折腾了一下,下面细说。

首先看机器

背面。这个拥有双休日模式,闹钟自动跳过周末。

打开,找到负载电容和晶振,拆掉,
用的飞线是之前一直用的漆包线,以前的钟都一点没问题,包括刚才改的同样类型的,但这里就出问题了。
问题是这样的:上电后,能显示初始化时间12点,但跟着马上屏幕上数字几秒内消失。
于是查问题,用万用表测8025T处正负极电压,居然比3V低了很多,最后补焊后问题依旧,首先怀疑漆包线压降太多,于是先把正负极引线改成细电线。如果问题还在,就要考虑换个8025试试。

改成细电线

正负极电源线改掉,晶振信号线保留漆包线。

上电测试,正常了。不用更换芯片了。

走了几分钟,感觉没问题,于是热熔胶固定芯片

装上钟,等待时间精度测试。

网友:
最近改这个的好多

网友A:
你这是改上瘾了呀

网友B:
为了个双休不闹,贵一倍有点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个双休不闹,贵一倍有点不划算

不啊,有这个功能挺方便的。不然得周五关闭,周日晚上打开。万一忘了,要么影响睡觉,要么周一迟到,而且钟的本身体质来说,贵点的确实要比那个便宜的好一些,贵八块不亏。

网友C:
我以为是我看重影了,原来这是改了两个。这个屏幕感觉好看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是我看重影了,原来这是改了两个。这个屏幕感觉好看了很多。

是啊,贵八块啊,整整一倍价格。就像进会所,一千和两千的,区别还是不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改上瘾了呀

时间不准,心头不爽啊。再说了,我巴不得他不准,万一不幸买了个准的,我那囤的8025还怎么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啊,有这个功能挺方便的。不然得周五关闭,周日晚上打开。万一忘了,要么影响睡觉,要么周一迟到,而且 ...

双休不闹,手机自带,还可以自动调整节假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休不闹,手机自带,还可以自动调整节假日

小孩的,不用手机

网友D:
8025T供电电流才几微安,你说漆包线电阻大了影响供电,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除非8025T有问题,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25T供电电流才几微安,你说漆包线电阻大了影响供电,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除非8025T有问题,电流过大 ...

不知道,反正换了线没问题了。如果芯片有问题导致电流大,压降大,这漆包线应该发热才对,但又没有。换了线8025也没出现发热问题。

网友:
这是8块钱的2倍,要哦还行

网友:
对楼主认为的漆包线线阻大导致电压低的说法,抱有不同意见。
这才微安级别的电流啊。。。。。。

网友E:
可能是原来的漆包线与板子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
聪明钟也贪便宜买了两个,买来后就改了RX8025,嫌放家里多余,拿一个放到单位了,其实在单位也是多余

网友:
到时候了,我也该入手8025T了,几个表有快有慢真有点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原来的漆包线与板子哪里短路了吧?

不像短路了,因为接出触点处电压正常,8025那头不正常,暂时没发现其他原因,姑且只能认为漆包线压降不正常。也可能是那根漆包线有缺陷吧。

网友F:
线太粗,容易把管脚掰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太粗,容易把管脚掰折

不会的,热熔胶给凝固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