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充电器会造成220Ⅴ电压升高吗?

楼主(2022-10-17):
最近看了一个短视频,说的是一个用户家里电表、路由电源、LED灯常烧坏,叫了个电工去查,查到是由于一个电车充电器充电时引起电压220v升高,换一个充电器充电,220v正常不高l了。电工把有问题充电器给修板师傅检修,师傅也感到奇怪不解,拆开一看,有个电解电容引脚脱焊了,补焊后充电器正常,不再把220升高了。
    本人感觉不可思议。

网友:
我家烧过几十个灯泡,以及好几个手机充电器,最后被我发现是劣质电瓶车充电器导致的,那个充电器没有EMI,充电的时候关着的LED灯泡都会一闪一闪的亮(开关接的是零线),证明有很高的脉冲电压,电视机画面也有很大的干扰,自从换掉那个充电器后再也没烧过了

网友:
城阳电工么,哈哈

网友:
没有EMI的,会这样

网友:
什么原理?难道是整流后直流300V电压反输电网?

网友:
这个视频我也看过

网友:
是谐波干扰吧

网友:
三次谐波搜搜看

网友:
视频我也看过

网友:
是充电器谐波干扰,污染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