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装系统问题

楼主(2022-10-18):
新买的主板b660m,I3,12100,用U盘装系统出现snapshot不能存储在NTFS装置中,这个是什么问题,百度搜了一下也没有具体怎么解决的,谁给指点一下,谢谢,我用的是大白菜U盘启动

网友:
NTFS有权限要求,你可以尝试用管理员权限运行snapshot,或者将目标盘格式化为FAT32.

网友:
好几年都不用PE了。用速度快点的 U盘 全新安装 Win11 也就7分钟。 装出来纯净好用,没这些那些幺蛾子。

Rufus    ---------------    写 ISO 到U盘。   rufus.ie                                 支持老机器跳过 TPM   ( 3.18 支持,最新 3.20 好像移除了该功能 )
                                 支持 GPT MBR WindowsToGo
                                 还支持Linux。。。基本算是全能的 iso 工具了。

自动应答文件 --------    https://schneegans.de/windows/unattend-generator/ 硬盘全盘分区,自动创建用户名,设置自动登录等微软官方手段,纯净、标准。
                                 实现系统 “安装 无人值守”。
                                 即开机选U盘启动后等1分钟,Windows安装PE加载完成后,回车一次就去喝茶,几分钟后回来就进到全新桌面了。

$WinPEDriver$   -----   放入常用驱动后,安装时自动加载,节约后期手动安装驱动的时间。
                                 比如放入 RealTek Audio 和 NIC 的驱动, 这两个即使 Windows11 有时也不能支持全部芯片。
                                 比如某些主机装系统时不识别键盘鼠标,可以放入 XHCI 俗称 usb3.0 驱动
                                 比如某些主机装系统时不识别 NvMe硬盘。。。。
                                 用好这个目录比折腾 驱动注入 来得方便

网友:
感觉应该是安装u盘的问题建议换个纯净的系统安装

楼主:
已经好了。谢谢给位

网友:
我碰到过,直接忽略可以装成功,一般是只有一个分区才报告这个错误。

网友A:
怎么好的也说下呀,百度要是学你,以后谁还能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好的也说下呀,百度要是学你,以后谁还能百度?

是的,报告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好的也说下呀,百度要是学你,以后谁还能百度?

我也百度了,啥也没有说,怎么解决的,只说u盘错误

楼主:
那我就说一下,pe模式在这个新机上是不能用的,需要用iso模式,从官网下载一个原装的w10,而这个w10下的时候,还不能在w7的系统下,一定要到w10的系统下w10,再插一个空u盘,下完就可以去装系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就说一下,pe模式在这个新机上是不能用的,需要用iso模式,从官网下载一个原装的w10,而这个w10下的时 ...

全新安装的时候硬盘引导格式问题微软都给你解决了,所以以后再GHOST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安装的时候硬盘引导格式问题微软都给你解决了,所以以后再GHOST就方便了 ...

应该是的,以后可以装第3方的系统,我刚开始用iso模式的时候,格式化硬盘,2个区,恢复系统,重启还是不能装系统,用了微软w10后,再安装系统是,想不重新硬盘分区,可是显示不能装系统,需要重新分区,也分2个区,这是出现了4个区,2个是主要的区,系统和本地磁盘,这个是大的,还有2个小的区,都是几百m的,然后就可以正常装系统了,不过w10这个正版装起来太麻烦了,不联网还不能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说一下,pe模式在这个新机上是不能用的,需要用iso模式,从官网下载一个原装的w10,而这个w10下的时 ...

怪不得我现在用win7系统无法使用微软下载的软碟通,而且微软的win10我的win7 也无法从官网下载。有没有人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是系统软件问题还是安装软件问题?

网友B:
我也是一头雾水,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一头雾水,怎么解决的呢?

给你捋捋,全新硬件,然后打算安装Ghost封装的系统,因为Ghost是打包复制其它镜像,有的设置引导不适合当前硬件,但是全新安装瘟都死,微软都考虑到了,因为安装前微软会先搜集硬件信息,然后再根据搜集信息设置安装,等以后再Ghost就方便了,不改引导设置只要格式化复写C盘就解决了,看懂了没?

网友C:
还是启动盘的问题,换个PE系统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现在安装系统,只要不是进不去系统里面,我一般都是用NT6—hdd安装,对于不知道怎么设置BIOS的U盘启动的小白,这种安装模式很省心,基本没有出现过奇奇怪怪的安装问题,只要系统是纯净系统,还不会出现用大白菜 u深度等安装系统后给你偷偷弄上一堆垃圾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启动盘的问题,换个PE系统说不定就好了

没有用,都换了好几个pe系统,这个还是在硬盘格式化上,只有用微软的格式化后,才能被系统识别硬盘

网友:
不知道wepe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