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深更半夜拆修一盏三色无极调光吸顶灯 XRGD 18-40W*2

楼主(2022-10-18):
前些天晚上老宝宝卧室里的吸顶灯坏了,晚上给老宝宝喝水,一开灯,这吸顶灯就咔咔的狂闪,闪得我和老宝宝头晕眼花……,只好开着小夜灯凑合着给老宝宝喝水了
白天又试了一下,开灯还是狂闪,闪一会之后才会变得正常,今晚有点空闲,把灯板和驱动拆下来修修吧

吸顶灯是三色无极调光的,带遥控功能;灯买回来之后用了四年多了,总共花了10几块钱,也够本了

驱动做工还行吧,能用

红外接收头,给遥控器用的,旁边的无字SOP8是红外遥控处理IC

驱动是双路的TP8561S,对应正白和暖黄两路LED。TP8561S是带调光功能的非隔离恒流驱动,输入电压的范围从85~265VAC。比较特殊的是它内部集成了耐压500V的MOS,然后外围就可以做得比较简单,通过给TP8561S的3脚输入PWM信号就可以实现0%~100%的调光;TP8561还支持LED的开路短路保护、过热保护和欠压保护。

吸顶灯开灯就狂闪一般来说都是驱动失效导致的,而且滤波电容的嫌疑最大;把驱动翻过来一看,果不其然,主电容漏液干涸了

电容是400V22uF的

挖了一下库存,没有22uF的,找到一颗400V33uF直接平替好了

万用表粗测一下,可以用

再测一下坏掉的电容,彻底嗝屁了

力气活,把新电容换上

装上灯板准备测试一下,灯板背面都是导热硅脂所以得垫层纸,要不抹的到处都是粘乎乎的

上电之后测试OK,搞定收工。
有道是:足下生辉爱纵横,无畏西东破苍穹。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这种灯led和驱动都容易挂  但是都散热不好

网友B:
谢谢分享。价格真实惠!电容最好换耐压450V的。

网友C:
请问老宝贝指的是哪个年龄段的

网友:
厉害  这个电源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led和驱动都容易挂  但是都散热不好

这个还好吧,四年多了,电容先抗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价格真实惠!电容最好换耐压450V的。

手里现在有的电容,合适的也就400V33uF的了,先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老宝贝指的是哪个年龄段的

老宝宝是耄耋之年的年龄段

网友: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没错

网友D:
这种灯遥控器器是专用的吗?不能用电视机或其他遥控器代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遥控器器是专用的吗?不能用电视机或其他遥控器代替吧?

专用,不能替代(可以用学习型遥控合二唯一),不过有几率碰到有相互影响的,以前看到过有人为这事求助的,大家给的建议是,要不换灯,要不换电视。

网友:
半夜三更回帖的都是好人……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涂硅脂良心啊

网友:
老宝宝,一词用得好

网友:
侍候老人很累,楼主辛苦了。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遥控驱动灯板,灯是直条的,当年用券十多元买的,感觉非常超值,这篇帖子收藏备用!

网友:
硅脂应该是自己涂的吧

网友:
半夜三更的
我有一个是条状的,驱动好像没问题,灯条的的LDE坏了好几个,有空也折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遥控器器是专用的吗?不能用电视机或其他遥控器代替吧?

是的,专用的红外遥控器。

网友:
谢谢分享,都半夜了,拍的图片质量还这么好。

楼主:
吸顶灯铁皮外壳略有不平,涂上硅脂散热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