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三星移动固态硬盘T5系列2TB实物拆解

楼主(2022-10-18):
闲来无事,我把四个三星移动固态硬盘都拆解了,都是2TB皇帝级容量……
这是第一个,T5
开箱评测数据: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2355-1-1.html

楼主:
三星T5采用了MSATA固态加转接板的方案,黑色垫和粉色垫均为导热垫。

转接板特写

桥接芯片:祥硕ASM235CM

楼主:
盘体特写

闪存信息

多项读写

实时读写

芯片方案文字版
主控:三星S4LR030(MJX)
闪存:三星K9DVG08J1M-DCK0双贴【3DV4-64L TLC 512Gb(共4CE/32die)】
缓存:三星K4F6E6S4HM-BGCJ单帖(2GB LPDDR4 4266Mbps)
桥接:祥硕ASM235CM

这其实就是MSATA接口的860EVO,主控闪存缓存料号都一样,且缓内缓外写入速度相同。

网友:
太豪气了,这是过了质保了吗?

网友:
我是来膜拜土豪的

网友:
不错呀,什么价?

网友:
谢谢分享,到目前连1T的硬盘都没用过

网友:
2TB皇帝级容量

网友:
买了T7的没舍得拆。

网友:
按照目前的行情,估计要1500左右吧!

网友:
土豪啊,鉴定完毕。

网友:
可以双用  拆开主板   不拆移动盘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读写没测一下

网友:
到手就拆也是任性

网友:
这种读写限制在600M还是内接m2的比较好,能到10g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一个U盘,三星的,量产失败完蛋了

网友:
三星的TLC确实很不错

网友:
虽然不太看好TLC 但是三星的正片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