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脑网口坏了,不同笔记本的网口模块是否通用的?

楼主(2022-10-18):
网口里面的金属条会晃,网络连接速度上不去

网上随便买来的模块是否都可以替换笔记本里面的网口呢

网友:
RJ-45 插口里面大家都一样,都是8条弹簧,插接件的外观样式很多。
问题在于笔记本的拆装,以及用的插口零件型号五花八门,安装位置和连接线也不同,甚至有些是焊在主板上或是一个小板,你确定要自己换?
最简单就是用USB转有线网卡,即使2.5G的也不贵。笔记本用到报废这个小尾巴也还能继续用在其他机器上。

学习下怎么拍微距吧。

网友A:
网口不通用。像楼上说的买个usb网卡最实用,但想要电脑完整还是可以买个网口去折腾。现在为啥好多轻薄本都不给网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口不通用。像楼上说的买个usb网卡最实用,但想要电脑完整还是可以买个网口去折腾。现在为啥好多轻薄本都 ...

便于移动,再说了,无线网速也不慢

网友:
基本上不通用

网友:
笔记本的配件很少有通用的吧

网友:
用无线或USB的吧。

网友:
线序应一致,内物理连接若不同?

网友B:
仅仅金属条松动,可以想办法尝试自己固定一下

网友:
学习下怎么拍微距吧

网友C:
自己买网口更换也可以,但要外形一致,还要注意网口是不是内置网变!

网友:
这照片我给一百分,司令拍摄手法不一般,朦胧中有你,朦胧中有我

网友:
拆开补焊一下就好

网友:
这类接口基本都是双面焊接,虚焊的可能性应该很小,网口里的金属条疲劳了也会晃动,你说得这个网络连接速度上不去具体是啥情况呢?

网友:
十来块钱买个USB网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金属条松动,可以想办法尝试自己固定一下

金属条翘起来,脱离接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买网口更换也可以,但要外形一致,还要注意网口是不是内置网变!

怎么知道网口是不是内置网变呢

网友:
你用你电脑型号加网口,是能搜到同款式的网口的,笔记本网口几乎不通用,拆需要热风枪才能拆,要不非常麻烦,我换过一次 ,差点累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网口是不是内置网变呢

没有外置,就是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外置,就是内置!

网上卖的网口是不是基本都外置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