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的外壳,和屏蔽层焊在一起吗?

楼主(2022-10-18):
带屏蔽层的USB数据线,USB接口的金属外壳,和屏蔽层焊在一起吗?
Text.

网友:
是的,双端都接地。

网友:
一般是一起的,但是也有例外

网友:
也有例外也有例外

网友:
只有这地方能接。

网友:
不完全是这样

网友:
是的,有条件接屏蔽地,没有条件接电源地也可以!

网友:
万用表打一下就知道了,反正我知道苹果的数据线两头金属是通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380炸过

网友:
音频的模拟信号有单端接地的说法,其他的好像两头都连上。

网友:
看来是有接有不接,端看用在什么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