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肖博士3000w纯正玄波逆变器,有没有虚标?对比同品牌1200W图

楼主(2022-10-18):
这是3000W,有没有虚标?

这是峰值1200w,持续600W

楼主:
在哔哩哔哩发现一个专修逆变器的小哥哥——80小陈,他的视频有助于选择逆变器。

网友:
变压器的数量,1500w也就

网友:
现在默认都是虚标一倍以上

更狠的虚标10倍以上

网友A:
这个需要仪器检测,靠目测是不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仪器检测,靠目测是不准的

仪器太贵,每年用不了几次。建议买浴霸灯泡,最好收旧的浴霸,可以测试逆变器负载和启动能力,有些接浴霸灯泡烧电路,好点的断保险丝。

网友B:
第一个说不定真有3000w,一个变压器短时600w,长时间持续500w,实际上这个逆变器3000w应该是实打实的,说3600w也没错,外壳可以标个7000w峰值,这种逆变器其实就是某宝上标7000w峰值的逆变器,持续3500w,长时间3000w,为了延长寿命,最好2000w以内,留够余量。

但是我觉得不合理的就是,这类大功率逆变器不应该再用低压直流了,电流大,前级变压器和mos发热都大,电缆也会发热,损耗高了,效率就低了。外壳上写的12v,3000w有250A电流,这儿6个变压器,每个42A,那个红色的线太细了,看起来是AWG规格的硅胶线,这个粗细感觉只有13或者14AWG,也就是2.6或者2.0平方,虽然硅胶线挺耐高温的,加上短距离,以及风扇强冷,单根带42A也能带,但是外壳上的接线端子呢?250A电流,得用螺母紧固了,外部电缆也很大,起码得120平方的线,抠门点95平也行,才能长期带这么大电流,否则分分钟给你烫软。

总之功率可能有3000w,但是设计不合理,一般来说12v逆变器用于1000w以下就可以了,也没几个可以支持近100A放电电流的12v电池,因为电池保养上,是尽可能的电流越小越好,或者是不超过持续放电标准,铅酸电池一般持续充放电是0.1-0.2c,意思是100ah的铅酸电池,持续放电电流最好别超过10-20A,毕竟铅酸电池比较垃圾,持续大电流充放会加速电池硫化,硫酸铅沉积在极板上,当覆盖满了,堆积的太多了,电池就宣告结束。当然瞬间大电流倒无所谓,例如汽车启动铅酸电池,因为汽车多数时候都在浮充状态,放电时的硫酸铅慢慢分解为氧化铅了。

那么,若要持续放电250A给这个逆变器,最好用1200Ah的12v电池,有卖嘛?即使是锂电池,虽然很多动力电池可以持续3c,离谱的高倍率能20-30c放电,但超过电池容量1c的放电依旧是有害的,实际上对于锂电池,通常持续放电电流小于0.5-1c,对电池养护才是最好的。

这儿的c指的是持续放电倍率,例如1AH电池放电电流1A,就是1c,0.5A就是0.5c,航模电池或者锂电点焊机的50c,就是50倍放电电流,意味着一块4AH电芯,可以放出200A电流,当然,这种大电流放电属于压榨电池的性能,你看看哪个航模电池后期不鼓包的,锂电池大电流充放电的损害就是加速电解质分解产气,结果就是容量变小,体积超大。

网友:
3000W且不说是否虚标,要是没虚标的话,12V的供电满负载时电流250A,这还没考虑逆变器本身的效率损耗。啥电池能支持250A以上的连续放电啊?这种KW以上的逆变器选择高电压供电才是王道

网友C:
这个是我拆开的肖博士3000W逆变器。

网友:
测量过是正弦波吗?

网友D:
这个多少瓦啊 猜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拆开的肖博士3000W逆变器。

你这个3000W绝对不是纯正玄波。纯正玄波逆变器的硬件标准是滤波电感,你这个逆变器没有滤波电感。
这帖子有说明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bd0e46529f5411beff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多少瓦啊 猜猜看

你有一个变压器负载500W,有滤波电感。应该是500-600W实际功率的纯正玄波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说不定真有3000w,一个变压器短时600w,长时间持续500w,实际上这个逆变器3000w应该是实打实的,说36 ...

这是兴力电足3000W功率逆变器,这个牌子不做虚标产品。也没见它用多粗的电线啊

网友E:
不谈真假,足不足功率,这里让大家明白一个概念,3000W的逆变器,效率80%,输入是12V的话,满负荷电流超300A,超300A的电流你看逆变器输入线径有多少,按计算需70平方铜线,软线的话直径在15mm,大概有大号记号笔那么粗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谈真假,足不足功率,这里让大家明白一个概念,3000W的逆变器,效率80%,输入是12V的话,满负荷电流超300 ...

短距离线径小点也没问题,这个两方都没有比较过分啊

网友(2023-02-20):
所以说12v3000w就是逗你玩,超过500瓦都不实用,UPS这种短期工作的逆变器超1000瓦都用24v。

网友:
整个二手在线的ups比这种东西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