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制毛刺刀刀柄

楼主(2022-10-18):
塑料把用用就坏了,这个结实。

轴心螺丝顶毛刺刀槽里,毛刺刀能灵活转动又不能脱出。偏心螺丝顶死轴心螺丝防止其移动

网友A:
轴心螺丝我知道是干嘛的,但偏心螺丝是干嘛的呢?固定轴心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心螺丝我知道是干嘛的,但偏心螺丝是干嘛的呢?固定轴心螺丝?

轴心螺丝不能拧死,偏心螺丝得拧死

网友:
再让你扎刺

网友B:
不懂是干嘛的,没看懂

网友:
偏心螺丝孔可是不好打,有点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心螺丝不能拧死,偏心螺丝得拧死

意思是这刮刀还是可以旋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这刮刀还是可以旋转的?

这是毛刺刀,刀片可以旋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懂是干嘛的,没看懂

是不是用来去除肉皮上的猪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来去除肉皮上的猪毛的?

处理机械加工完后工件毛刺的

网友D:
圆杆上偏心孔不好打。顶死轴心的螺丝可以加个螺母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杆上偏心孔不好打。顶死轴心的螺丝可以加个螺母锁死。

螺母只能防止进,怎么防止退?用铣刀铣个平面再打孔攻丝,不麻烦

网友:
什么是毛刺刀,刀片可以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