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问下水通气管被水堵怎么办(已吹通,谢谢了)

楼主(2022-10-18):
去年自己改造的,因原下水铸铁管有沉水弯,便池也有沉水弯,110联塑塑料管中间加一通气管解决下水慢的问题。昨天用一细白软管将热水器滴水引入通气管,导致水堵塞通气管,地下通气管有几个弯头连接,今早出现便盆下水极慢问题,哎,无招了。

楼主:
这是以前改造时图片,滴下去的水堵在了红线处,怎么办啊?

网友A:
感觉不是排气管的原因,应该是主管道不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排气管的原因,应该是主管道不畅

一直都好好的,昨天将热水器滴水引入才出现的。

网友B:
虽然你写了一大堆,但是完全不知道你在说啥。但是可以买柠檬酸。溶解了倒进去。等一晚上。没通的话,继续。柠檬酸的酸性较弱,溶解水碱可能会比较慢。想快点可以买草酸。如果酸溶解不了。那赌的东西就不是碱性的。用钢丝往里捅吧。

网友:
应该是主管道不畅

网友:
可能是通气管平水没做好形成栓塞了
再说通气管是改善排水用,为什么把排水管接上去呢

网友C:
用打气筒加点压看能不能打通

网友D:
用压缩气体吹通气管,把里面的水排走

网友:
管道疏通剂加热便坑,用热水浇。注意离远点,会喷溅。
化学反应,然后发热并产生氢气,估计会把你那个管子搞通。但疏通剂发热会使PVC管子变软,所以要注意。

楼主:
现在我把热水器滴水排楼梯间,再布管引入室外下水沟,要是昨天这样引入外面就没啥事了,哎

网友E:
     那个滴水管连接进去,纯属多余,只有电热水器内堵压力大才会排水的,很少会出水的,直接排水到地上行了,把软管抽出来,用热熔胶堵上孔。用打气筒疏通下,不行用这个,无堵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你写了一大堆,但是完全不知道你在说啥。但是可以买柠檬酸。溶解了倒进去。等一晚上。没通的话,继续。 ...

万分感谢,就是地下110管与管之间都有沉水弯,便盆冲水相当缓慢,改造时在110管与管之间接20管通向楼梯得以解决,一直冲厕无问题。加20管通向外面(出口高于110管3米),管与管之间空气得到释放,冲厕就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打气筒加点压看能不能打通

不知车载打气泵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压缩气体吹通气管,把里面的水排走

感谢,只要里面的水排走就好了,昨天没想到啊,早把滴水排楼梯间布管引入室内下水沟就没这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滴水管连接进去,纯属多余,只有电热水器内堵压力大才会排水的,很少会出水的,直接排水到地上行 ...

就是电热水器加热时就会滴水,地上经常湿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车载打气泵可行不?

手动的打气筒就行了,如果确定是被水堵住就像空调排水管堵塞一样,空调师傅都是用嘴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个滴水管连接进去,纯属多余,只有电热水器内堵压力大才会排水的,很少会出水的,直接排水到地上行 ...

这个疏通器好用么?也想备一个在家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热水器加热时就会滴水,地上经常湿湿的。

那就是你的这个单向安全阀有问题了,更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疏通器好用么?也想备一个在家里

4,5倍的大气压,没有遇到过打不通的堵塞,还有要硬管才行,软管那么大的气压会打爆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