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R8025的精度可以用简单的方式调整吗

楼主(2022-10-18):
看不少用8025替换时钟的例子,自己也改了两个,总体也还满意,每月误差3-10S,原来用32.768晶振也能够调整到这个精度,只是麻烦点,替换8025时要求拆除原晶振负载电容,否则影响精度,那么问题来了:
原来用晶振我们知道,在晶振的两端并联一个小电容可以时钟变慢,串联可以变快,通过调整电容可以改变精度,原来的时钟我都是这么做的。
既然负载电容可以改变8025的精度,那么串并电容是否可以像晶振一样,改变8025的精度,有条件的朋友用频率计可以直接验证下,还有温度对频率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一般温差几十度有多少差别,清楚知道8025T的补偿作用有多大。

网友:
AC,T我都用了,月误差不到3秒

网友:
有能力的可以验证下,能改善更好。

网友:
这么精确了估计不好调

网友:
我感觉8025不可以

网友:
电容也有误差,想刚刚好,难度就更大了

网友:
有强迫症的最好把石英钟的机芯换成电波对时机芯,也就半张红票票。

网友:
非专业,很难!

网友:
调整精度的方法不少,度娘里面有介绍。

网友:
我都是用旧手机当数字钟用

网友:
8025有数字输出端口,也就是内部有数字芯片,不是单纯的晶振,所以外部加电容之类的,没这功能,不懂这种数字芯片原理,但应该可以通过单片机调节走时精度

网友:
8025输出是32.768kHz的方波,不是原来晶振的正弦波,加电容会增加芯片输出的负担。

网友A:
8025好像有校准功能,但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内部有补偿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25好像有校准功能,但不知道怎么调。

可以用MCU往8025的寄存器里写校正值,手册里有写。

网友:
这个精度可以吧,达不到要求的话就只能买高一级的时钟芯片了。

网友:
俺也一样的想法,只是没装备

网友:
得花很多时间测量

网友:
这个估计有点难度,低成本甚至是零成本的实现调整估计有很大的难度,期待大佬们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