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免焊接更换格兰仕微波炉磁控管插座

楼主(2022-10-18):
家电产品 现在全变成消费品了 一机用10年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经常是过保就坏格兰仕也不能幸免 不是以前的格兰仕了 没想到正常使用也能打掉穿心电容.

量出来磁控管一个脚对外壳短路了 高压保险丝也烧掉了:

看了一个视频说是可以磁控管插座可以直接剪掉 焊上新的 就直接咔嚓了

买来了新的插座 拍1送3 据说都是副厂的 也不知道能挺多久:
穿心电容(师傅们习惯叫插座 淘宝搜的也是磁控管插座)

已经准备焊了 搜了下网上说磁控管座以前是点焊的, 不建议用焊锡直接焊接 以免高温脱焊返修! (也有人说修了好多 只有一个客户返修的 还有人说先用铜丝绑紧再焊接)
看到有个人用墙插里的压线柱固定的, 找了半天没找到旧插座, 忽然想起同事给的一包香蕉头了.
这香蕉头还是纯铜镀金的灯笼头, 质量还不错:

直接拿电磨切掉了灯笼 沉甸甸的 里面确实是纯铜的:

把线圈头和插座打磨干净 直接拧紧了 (没加焊锡 因为不知道这个副厂座能挺多久 加锡下次就不好摘了 用一段时间如果没问题再焊死)

两个脚拧好的样子(这个引脚露脚长了点不会打火吧 再往上装, 怕上面线圈被挤得太紧 电感会变 就这样撘紧装了)

花10块钱解决的 包邮的话单个也这么多, 3个也这么多. 不是像网上阿宾说的只要1块钱买一个座 不过确实实际只消耗掉一个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说不定哪天又烧了, 连原厂的都烧, 那副厂也不知道能挺多久.

花了不多的钱修好了 感谢

补充内容 (2022-11-16 15:45):
今天看到一个平替品
大家可以搜淘宝 "一进一出防水接线端子1-16平方大电流免压快接线柱速对接电线接头"
有3.9元试用装: 方形10A【2只试用装】+防...

网友:
不错不错,干掉一个香蕉插头,用端子压也可以

网友:
用接线端子接就行了,不用浪费香蕉头

网友:
贫穷使人进步,逼得啥都会

网友:
这个香蕉插容易打火,用端子实用

网友:
老式灯头里也有端子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

网友:
好办法,值得借鉴。

网友:
镀金的,浪费了

网友:
值得称赞的就是这对接头,太合适了

网友:
端子不好压,还是拧螺丝的方便点

网友:
一对金戒子没了啊!!!
直接锡焊完全没问题~又没有多高温度,电流有点大,虽然螺丝顶紧但是接触面积有限反而有发热的隐患。

网友:
这香蕉头的内核真好

网友:
楼主高手,我怎么没想到可以这么接

网友:
有学习到了,之前买的翻新的磁控管质量看着就很水

网友:
压紧方法不错,收藏备用

网友:
不错,修复的好办法。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就是有点费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