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杞人系列:柜子要不要考虑抗震等级?

楼主(2022-10-18):
床有床震,车有车震。当然,地震一来房子都塌。
我的意思其实是这:把柜子侧板拿掉,会不会砸了脑袋?

上部,即使是独立体,膨胀螺丝打进去,完全上墙的话,应该足够承重。曾经,我床的上方有吊柜,都安然撸了很多年。

如图这种,我感觉就是做好柜体之后,贴墙摆放而已。

但有墙靠着,视觉上安全。墙多多少少能够抵消背板可能产生的形变。

那如果侧过来,孤零零地单独放置呢:

想象一下,后边不靠墙。侧板镂空。

当然,上边柜子,尤其是右侧这格,不准备放重物。换季的帽子、备用的头盔而已。

甚至可能空着。因为高度不方便存取。

这种设计,结构有没有问题?审美有没有问题?在这种结构下审美有没有问题?

比如小女且女且坐着,刚要换鞋,我就□□□□□□□□,然后□□□□□□,小女且女且用系带高跟鞋□□□□□□,我□□□□□□,最后她□□□

会怎样?

网友A:
     如果你实在担心的话,就在柜顶上顶2个直角不锈钢角码钉墙固定住柜子,以前宜家不是有个夺命儿童矮柜吗?儿童一拉开矮柜门爬上去,就容易翻倒,后来解决方案,就是在上面用角码固定在墙上。

网友:
上层悬空部分和墙壁锚固

网友B:
其实抗地震的话,可以把床设计成 钢铁的,带机关,地震来临,自动把你收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实在担心的话,就在柜顶上顶2个直角不锈钢角码钉墙固定住柜子,以前宜家不是有个夺命儿童矮柜吗 ...

是的。这个我肯定做的。其实也不是完全不靠。我的玄关柜和酒柜成L型,顶部角码连接,使两者均不容易倾倒。

我感觉镂空很不错,功能上有拓展,作为隔断也更加灵动。

只是但心结构问题,背板会否变形?

审美上,完全站侧面看过去,会不会单薄,不协调?

网友:
这种可以用不锈钢膨胀螺丝吊在天花板上,左侧靠墙也要用膨胀螺栓固定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抗地震的话,可以把床设计成 钢铁的,带机关,地震来临,自动把你收进去 ...

给楼主安排的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抗地震的话,可以把床设计成 钢铁的,带机关,地震来临,自动把你收进去 ...

恩,这样确实安全,只要钢板足够厚

网友:
没用,当墙倒的时候,柜子早零散了

网友:
定制家具都是顶天立地卡死了,拆的都费劲,别说倒了。当然地震来了楼都塌了啥家具也扛不住,年轻时候曾想在家里弄个安全屋,就是整个用钢圆管在屋里焊个框架,但是后来想想楼塌了有框架也不行,砸不死也摔死了,最保险就是地下室,但是高层楼房地下室也不安全,算了吧,想那么多干嘛,现在就怎么舒服怎么来。顺便说一句,楼主你心里戏太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抗地震的话,可以把床设计成 钢铁的,带机关,地震来临,自动把你收进去 ...

做个铁棺就地掩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个铁棺就地掩埋?

这就要看你怎么设计了,也可以是救生舱,救不了就像你说的那样了

网友:
柜子焊到墙上,墙倒它才倒

网友:
抗震柜,用100*100角钢做。地震来时钻进去。

网友D:
有备无患是对的,那怕吊个蚊帐,天花批档掉落,不会砸伤人,我试过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备无患是对的,那怕吊个蚊帐,天花批档掉落,不会砸伤人,我试过两次.

您这是在哪儿?

我这里其实几千年没地震过。离地震带不远,偶尔波及,略有震感。

网友:
柜子侧板拿掉,确实有点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抗地震的话,可以把床设计成 钢铁的,带机关,地震来临,自动把你收进去 ...

你这太危险了,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