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烂普led吸顶灯芯,避坑某普哈。

楼主(2022-10-18):
一定要买那种金属散热板的led吸顶灯芯,像某普的这款led吸顶灯芯,散热背板不是金属的,长期使用会有烧毁的问题,这种会边烧边亮,闻到烧焦气味才发现灯的问题,会有安全隐患,谨慎购买此款类型的吸顶灯。

网友A:
怎么像欧普的?

网友:
主要还是看做工吧, 松下 我见过几款也不是金属撒热的

网友:
不管什么谱,,没一个散热做得好的

网友:
十年前的欧普目前正常使用

网友B:
焦黄了,很惨烈,居然不是铝基板

网友:
现在买的配件灯板大多都是塑料背板了。

网友:
都是快消品了,现在更胜,快餐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像欧普的?

就是欧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焦黄了,很惨烈,居然不是铝基板

嗯,灯的地方到处都变黑了。这种灯早晚会出事,后期光衰严重。

网友:
烧得有点儿惨,有安全隐患,谢谢提醒

网友:
这烧的太吓人呢

网友:
磁铁固定是方便,但散热差,还是直接贴到底壳上好。

网友:
自己改装的吧, 这灯芯不要用磁吸 要把板用专门的双面胶贴到底盘上,这 样才能散热.

网友:
惨烈,有点恐怖。

网友:
我同事买过好几个某浦的,用了一段时间就坏了,也是散热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