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离线智能语音控制模块改造阳台灯

楼主(2022-10-18):
    装修时考虑不周,阳台只预留1路吸顶灯的线路,安装了电动晾衣架后照明就是靠晾衣架上的两个筒灯了,但是灯是通过晾衣架的遥控器控制,平时使用特别不方便。后来在淘宝发现有一种离线语音控制模块,价格也在20元左右,于是下单入手一个。

     模块到手后,先拆开看看。模块主要分3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电源部分,220V电源供电经阻容降压和全桥整流后由BP2525芯片供主控芯片CI1122需要3.3V和1.2V两组电压。电源BP2525芯片是晶丰明源的一款超低待机功耗的固定3.3/5V输出非隔离BUCK芯片,芯片内部集成 500V 功率开关,不需要外部环路补偿电容,节约了成本和缩小了体积, 多是为WIFI、蓝牙模块和智能插座、继电器供电等的辅助电源。

     第二部分是语音控制电路:主控是chipintelli启英泰伦的CI1122芯片。CI1122主要应用在智能家电、智能玩具、智能照明、智能遥控器等领域。芯片特性如下:
  • 神经网络处理器BNPU
    • 采用硬件进行神经网络运算,内核可配置并独立处理AI语音功能
    • 支持本地语音识别
    • 支持VAD语音检测
  • CPU
    • 180MHz运行频率
    • 32-bit单周期乘法器
  • 存储器
    • 内置512KB SRAM
    • 内置ROM
    • 内置4MB FLASH
  • 音频接口
    • 内置高性能低功耗Audio Codec模块,支持单路ADC采样和DAC播放
    • 支持Automatic Level Control (ALC)功能
    • 支持8kHz/16kHz/24kHz/32kHz/44.1kHz/48kHz采样率,支持44.1kHz时钟频点
    • 支持一路IIS音频扩展通路
  • SAR ADC
    • 4路12bit SAR ADC输入通道
    • ADC IO可与数字GPIO进行功能复用
  • 外设和定时器
    • 2路UART接口,最高可支持3M波特率
    • 1路IIC接口
    • 6路PWM接口
    • 内置4组32-bit timer
    • 内置1组独立看门狗(IWDG)
    • 内置1组窗口看门狗(WWDG)
  • GPIO
    • 最多支持27个GPIO口(IO功能复用)
    • 每个GPIO口可配置中断功能
    • 支持两路带滤波功能外部中断

芯片应用框图
      第三部分是继电器执行电路,这个就简单了,就是将负载电路接通或断开。
     安装好后,进行调试,感觉到语音识别还是比较灵敏,没有出现误动作现象,用方言试了试识别程度不高,普通话就没问题。这个模块支持自编程的,可以通过语音命令进行简单的修改,比如修改控制的语音命令、上电的初始状态、延时关闭等等。现在,要开灯直接说“开灯”,灯就亮,说“关灯”灯就灭,也算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网友A:
有没有测下,这玩意儿待机功耗有多少?

网友:
阳台照明灯用雷达感应控制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下,这玩意儿待机功耗有多少?

你就帮他想象成空载的手机充电器就行了 ,继电器吸合也用不了多少电

网友:
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能想能做是行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下,这玩意儿待机功耗有多少?

外壳上标了,待机功率1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上标了,待机功率1W

我看到了,但实际可能是另一回事

网友:
看来我买的数控过压保护器里面的电源部分也是这种非隔离式开关电源的设计,不知道其寿命怎么样?

网友:
3楼的办法很好,使用人体红外感应也不错。

楼主:
当时没考虑用雷达和红外感应模块,主要是这两种模块要保持阳台灯常亮的话需要人体在感应范围内要有动作才行。

网友:
阳台灯用感应控制器很方便的。

网友:
原来的开关保留, 用时先开开关  在进行后续操作,静态耗电问题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没考虑用雷达和红外感应模块,主要是这两种模块要保持阳台灯常亮的话需要人体在感应范围内要有动作才行 ...

最近刚刚买了一个hilink家宣称可以检测“微动和静止”人体的微波感应器。20元。
测试还可以,放在电脑桌前,人坐着,继电器可以稳定吸合,不会误释放。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