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改小电链锯,有刷电机烧了,改换无刷电机

楼主(2022-10-18):
拆改小电链锯,有刷电机烧了,改换无刷电机

网友A:
修修又能继续用了

楼主:
怎么开关不好用了

网友B:
无刷电机寿命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寿命长很多!

开关怎么不太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修又能继续用了

是的,就是个大人玩具

网友:
无刷电机的锂电动力钻和这个无刷电机结构很相似。

网友:
只要变速箱没问题,其它都是小菜一碟

网友:
没油壶的不值得搞,链条很容易坏

网友C:
昨天我就说电锯来着 今天就看见了是大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我就说电锯来着 今天就看见了是大数据吗?

你在哪里说的?不是大数据,是空间感应

网友:
有刷改无刷这么随意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哪里说的?不是大数据,是空间感应

还有可能是“量子纠缠”呢

网友D:
还以为是外壳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是外壳烂了。

不割外壳,控制板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是外壳烂了。

后面再用胶补上,现在不知道用什么补最好

网友E:
用3D打印机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3D打印机搞一个

高科技没玩过

网友:
感觉就是个高级玩具,不太适用。

网友:
把小齿轮,换成塔基和11T链轮,连接在自行车后货架,链传动到单盘变速系统塔轮最大齿片,可以改轻量化电动自行车,脚蹬子跟着电机旋转问题,需要换内置飞轮单向牙盘,电机转动脚蹬子可以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