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谁会折腾打印机灰色故障,今天入手一个联想一体机Lenovo M7218W

楼主(2022-10-18):
打印出来的,整张灰色,用纸巾还能擦去碳粉,百度说是定影加热坏了,是这样的?

楼主:
硒鼓应该是好的,放其他机器上,正常

楼主:
转印辊应该有问题,硒鼓上有字迹,纸上灰色
定影也不行,不然粉不会被轻易擦掉
对吧?

楼主:
打印出纸瞬间,纸是热的,稍有变形,感觉定影加热还行?

网友:
定影是不是加热组件。开机看看是否烫手

网友:
不了解打印机,等高手解答

网友A:
一般入手这种机器 先大拆 清定影  激光器 进纸纸路 也没啥难的 清理一遍在看打印效果 再针对问题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入手这种机器 先大拆 清定影  激光器 进纸纸路 也没啥难的 清理一遍在看打印效果 再针对问题维修 ...

感谢您的指导,准备动手,担心手拙哈

网友B:
底灰严重,好像还有点漏粉

网友C:
如果硒鼓确定没有问题,怎么感觉像激光器脏了。

网友D:
感觉象是定影辊的问题。

网友E:
拆开吧,没准一拆一装就自愈了,我的小天鹅洗衣机就是,拆装一次管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就又显示E10故障,网上说进水超时,其实不是,拆开了也看不出啥毛病,想到的地方都擦拭维修了,感觉有问题的过孔补焊了,还是不得要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灰严重,好像还有点漏粉

不漏粉,是转印辊没有将硒鼓的影像转到纸上,还在硒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硒鼓确定没有问题,怎么感觉像激光器脏了。

激光器外面擦了,里面还没有擦
您看硒鼓上已经成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象是定影辊的问题。

还没有到定影辊,就有底灰了,您看有张图片
我是打印到一半就打开,纸还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吧,没准一拆一装就自愈了,我的小天鹅洗衣机就是,拆装一次管一 ...

拆,反正是不行了,就担心拆了装不起来啊,还是拆的少,经验少

网友:
我本来也想买台激光打印机的后来还是买了喷墨打印机。

网友F:
刮板不行了,废粉清理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开吧,没准一拆一装就自愈了,我的小天鹅洗衣机就是,拆装一次管一 ...

关盖有个小开关片,不接触所以不通电进水,偶尔的,早晚还会出现。有时间把弹片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刮板不行了,废粉清理不干净。

多谢指点,刮板在哪里?
回头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