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飞利浦剃须刀15V充电器,顺便换根线

楼主(2022-10-18):
充电器标称15V,5.4W。实际测试电压是17.3V。其实设计成5V,1.5A更方便些。而且这线是可降解的吗,到时间就自动降解了。跟这个品牌的录音机一样,有两个塑料齿轮到时间自动降解。
原图就不发了,线的外皮都掉了,看了影响心情。先来张全家福,上下壳之间影响心情的胶皮已经去掉了,上下壳之间有一层橡胶把上下壳粘在一起。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找了根小电流的手机充电线装上了,插头的一端用热缩管包上。

上下壳用热熔胶粘上,本来可以把胶点的更漂亮,可以没有胶棒了,就这样吧。

楼主:
原装的线芯是很好的,里面还有防断丝,很结实。明显外表与内心相差太多。

网友:
都模块化了

网友A:
为什么要用15V  5V9V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15V  5V9V不行吗?

只能购买原装充电头,5V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飞利浦用15v作为剃须刀充电标准的时候还没usb呢,不要现在的情况去衡量过去,usb作为通用充电口不过10年左右,15v都30年了

网友:
充电器和我的一样

网友C:
这个15v电源连个反馈光耦都没有,怪不得电压不准,不知换个12v的行不行。。

网友:
就是,外皮不耐

网友:
专用充电器,电压、充电头别处无法用

网友:
我的飞利浦理发器和剃须刀都是15伏5.4瓦的充电器可以通用。

网友:
电压差的太大,不太好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15v电源连个反馈光耦都没有,怪不得电压不准,不知换个12v的行不行。。 ...

12v能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用15v作为剃须刀充电标准的时候还没usb呢,不要现在的情况去衡量过去,usb作为通用充电口不过10年左 ...

行业标准不同,很正常。

网友:
4054或者4056加typec口改,更方便,你用管这个充电器

网友:
我现在还在用,,呆充8小时,,

网友:
这个皮时间一久就开花了

网友:
做工不错,开壳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充电器的电线好象是通病,我的两个充电器都是这个位置脱皮

网友:
我的早坏了,换了个12v的电源用原来的线。用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