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压力锅my-SS5033报E6求助

楼主(2022-10-18):
如题一台美的电压力锅my-SS5033报E6,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
锅盖传感器检查下。

网友A:
有温度传感器坏了,一般是锅盖上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温度传感器坏了,一般是锅盖上的那个

谢谢!晚上去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温度传感器坏了,一般是锅盖上的那个

谢谢,看看去

楼主:
拆开发现一个压力开关线绣断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下单买了个再说

网友:
线断了为什么要换开关

网友B:
换压力开关还要调压力,不如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压力开关还要调压力,不如接线

现在确定是压力开关坏了,买了还没有到,等到了换了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确定是压力开关坏了,买了还没有到,等到了换了看看能不能好

美的的压力锅的压力开关不过发热盘电流,几乎不会烧蚀,用纸擦下就没问题了,新压力开关必须要配合压力表调才能正常(按照网上说的触点接通或者断开后调几圈那都是假的),我家的美的压力锅当时炖肉要烂得好长时间,也是打算换压力开关,打开底盖后搞懂压力开关原理后直接买压力表来测,结果发现最高压力只能到55kpa,根据表压调到55~75KPA之间后,现在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的的压力锅的压力开关不过发热盘电流,几乎不会烧蚀,用纸擦下就没问题了,新压力开关必须要配合压力表 ...

压力表不便宜吧

楼主:
KSD101几块钱的事,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的的压力锅的压力开关不过发热盘电流,几乎不会烧蚀,用纸擦下就没问题了,新压力开关必须要配合压力表 ...

我的可能是下面太潮湿,触点和接触端子全部生锈了且断了,只有换了,网上查了下也不贵

网友B:
120°介质得足够了也就10多元,白耐高温得不锈钢表也就20多元,有个表换个压力开关用着放心,毕竟压力锅是压力容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0°介质得足够了也就10多元,白耐高温得不锈钢表也就20多元,有个表换个压力开关用着放心,毕竟压力锅 ...

好几年前都七八十起步还几种不通用,刚看了下确实有十几块的,恍如隔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几年前都七八十起步还几种不通用,刚看了下确实有十几块的,恍如隔世 ...

一块不锈钢压力表27元+对应螺纹转2分接头5元+3cm长的6mm塑料管(热水器限压阀上那根就够了),自己用用足够了。

网友D(2023-07-23):
哪位有MY-SS5033的显示板啊,求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位有MY-SS5033的显示板啊,求购。

淘宝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