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晚上,终于受不了那声@吟了,改!

楼主(2022-10-18):
卧室排风扇,声音太大了,用tb那种无极调速的,低频也难受,想改成遥控的三档,用串联电容方式降速,各位大神指点一下,用普通cbb电容可以吗,如果用启动电容成本高一些额,另外28w罩极电机,串多大电容合适

楼主:
沙发,电容不同容抗也是可以,串三个不同的电容

网友:
这个类似老式的风扇调速器,转动时还冒火花那种

网友A:
改直流电机吧一次性解决

网友:
先搞一个4.7UF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直流电机吧一次性解决

皂极电机优点是故障率低,这台艾美特我已经用了12年,轴承没有加过油,仍旧丝滑

网友:
还没改过风扇微风档,可以参考一下之前坛友的

网友:
去查一查排风扇为何声音太大还好?

网友:
扇叶换成那种静音的,然后再换个直流无刷电机,无极调速板配上,这样就世界就安静了

网友:
某宝上有电风扇专用调速电容,你可以参考它用多大的电容。

网友:
无刷电机声音小

网友B:
为啥要安排风扇?不安行不行?彻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安排风扇?不安行不行?彻底解决

刚装修,晚上不宜开窗,只能排风

网友:
无极调速器就是这样的,换电容调速就好了

楼主:
卖家是外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皂极电机优点是故障率低,这台艾美特我已经用了12年,轴承没有加过油,仍旧丝滑 ...

当时的艾美特质量过硬,10年都没事。父亲2013年买的2台艾美特落地风扇,两三年后电机绕组烧断,含油轴套手转阻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的艾美特质量过硬,10年都没事。父亲2013年买的2台艾美特落地风扇,两三年后电机绕组烧断,含油轴套 ...

为什么烧了呢

网友:
很多是铜包铝漆包线,纯铜绕组截面积比以前小,导致温度过高漆包线烧暗,为了过售后保修,好买新的挣钱。

网友:
有声音还是要看风扇安装到位否,否则调速也没有用。

网友:
风扇质量决定了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