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IP-COM F1108P交换机拆解并修复工作不稳定

楼主(2022-10-18):
家中原来安装的摄像头,其中有两个一直是用poe分离器供电。最近闲暇,在海鲜市场找到一台故障poe交换机,并尝试修复后更换原来的单独供电。卖家描叙交换机长时间工作后不稳定,收到后拆机发现电源两个后级滤波电容存在不同的鼓包,按照规格更换后,经过24小时试机工作稳定,故障排除。(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有技术捡漏成功

网友: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网友:
感谢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支持POE,还内置电源,恭喜成功捡漏

这面有一些8口百兆工业交换机,目前还没找到可用的地方

网友:
这个只有拿来做监控的份吧,百兆

网友:
工作不稳定,排除接触不良虚焊,其它一般就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