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便宜无好货--拆电脑电源,看奉送的“宝贝”

楼主(2022-10-18):
朋友的一个电脑,现象是不开机,送过来检查一下。
拆下电源,打开内部看看并除尘。
发现一个小变压器,只有2根引线,插在电路板上,开始以为上一个滤波电感,想想也不应该呀,电路上初级没有这种元件,遂才进一步拆开看看,让坛友见识一下,便宜无好货的又一例证。

便宜的电脑电源,虚标400W

散热风扇很大

电源内部

另一个壳体上有一个变压器样式的东东,猛一看是一个滤波电感,用刀子划开黄色胶带,发现里面就是一根电线

遂拆下了测量,重量是193克

进一步拆解,没有看见硅钢片

奉送了一坨宝贝----水泥

看一下全家福,有几个铁皮衬托了一下

总结:便宜无好货,坛友们,配电脑电源时,一定不能买最便宜的。
引申一下,购买其他物品时,也不要贪便宜,买家没有卖家精,一分价钱一分货,看似买的便宜,实际使用后,要么不顺手、顺心,要么寿命短。

网友:
电源比芯片显卡更重要,用垃圾货,最容易先搞死机械硬盘,,然后芯片显卡。。这玩意不能省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真是无商不奸啊。

网友A:
大品牌的电源也便宜没有必要买这些劣质电源。

网友:
电源好比心脏,该怎么选不言而喻

网友:
和以前的多彩电源如出一辙

网友B:
水泥“PFC电感”,十多年前很常见
奸商的伟大发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品牌的电源也便宜没有必要买这些劣质电源。

那劣质电源一般是不懂电脑的人。。去组装或者去维修时,维修工就说这款可以的。

网友:
就是个配重,见不少。

网友:
电源还是要用好点,容易影响其他硬件的寿命

网友:
金色帝国 骄阳骑士-400ws

网友:
电源真的要买好的,而且功率要大一点的

网友:
两个大电容是200v的不

网友C:
台达、全汉、康舒、高效、海韵!(排名不分前后,只要是真货!)

网友D:
早几十年前就这么干的

网友:
那个一根线的方块,是假的EMI部分,顺便当个配重。

真的是有线圈。

网友:
看电路板就知道是这种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达、全汉、康舒、高效、海韵!(排名不分前后,只要是真货!)

还有:群光电能、益衡、Bestec联德、酷冷至尊、Tt、7盟、MSI微星、安钛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泥“PFC电感”,十多年前很常见
奸商的伟大发明

对,还说是被动式pf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几十年前就这么干的

二十年前,就有这么干的。